请教亚拓450这样配可以吗?

楼主(2005-05-13):
主机一套:  1350元

舵机:          9X微型伺服器 RC-9X 三个264元   6G微型伺服器 RC-6G 一个88元

FM六動接收器: RC-RX6 一个143 元

电调:         420元          亚托 35A

陀螺仪:    鎖定式陀螺儀 RCE-500  600 元

电池:  A.K.E 1950mAh幻影版锂聚(三只套装版) 人民币 590 元

A.K.E CoolDazzle S400锂电充电器 人民币 149.99 元

450X总价: 3604元

遥控器:FF9或FF6未拿定主意

以上是否可行?请教

[ Last edited by 遥控汽车 on 2005-5-13 at 14:01 ]

网友:
你用什么遥控器?????

网友:
遥控汽车  在 2005-5-13 13:33 发表:

主机一套:  1350元

舵机:          9X微型伺服器 RC-9X 三个264元   6G微型伺服器 RC-6G 一个88元

FM六動接收器: RC-RX6 一个143 元

电调:         420元          亚托 35A

陀螺仪:    鎖定式陀 ...

只要組裝調機得當連3D都能飛,但遙控器須六動以上喔!

楼主:
fishzh1881  在 2005-5-13 01:37 PM 发表:

你用什么遥控器?????

正在考滤FF9或FF6

网友:
ff9 一步到位 避免重复投资!!可以用ff9的接收机!!!

楼主:
mildseven735  在 2005-5-13 01:54 PM 发表:

只要組裝調機得當連3D都能飛,但遙控器須六動以上喔!

请问有没有要优化的地方?

楼主:
fishzh1881  在 2005-5-13 01:59 PM 发表:

ff9 一步到位 避免重复投资!!可以用ff9的接收机!!!

请问ff9现在大概在什么价位?

网友:
3650 这个是我看见最低的价格了

楼主:
fishzh1881  在 2005-5-13 02:05 PM 发表:

3650 这个是我看见最低的价格了

看这里

网友:
可能是我看成jr9的价格了 不好意思

网友:
呵呵,我原来买了个FF6,现在换FF9了,不知道楼主要我的FF6吗(全套不带舵机)?

楼主:
tomye  在 2005-5-13 02:27 PM 发表:

呵呵,我原来买了个FF6,现在换FF9了,不知道楼主要我的FF6吗(全套不带舵机)?

你为什么换FF9啊?

网友:
可能是没一步到位??

[ Last edited by fishzh1881 on 2005-5-13 at 14:42 ]

楼主:
鎖定式陀螺儀 RCE-500和GWS PG-3有什区别?

网友:
遥控汽车  在 2005-5-13 02:09 PM 发表:

什么地方有啊?

ELE 商城就有啊,有部分地方经销商也有!!
商城地址:http://www.121mx.com/shop

网友:
我建议你买  RJ-9X(3600元)   看起来比FF9酷多了  超大屏幕 油门曲线7点 .   如果有意要的话 , 我可以帮你买+50元车费  QQ 277148616

网友:
强烈建议ff9!和用9x的朋友qq聊天,发现ff9除了曲线是5点不如9x,其他有好多人性化的功能9x没有。

网友:
9x的No 控现象较多,建议不要选用。

网友:
遥控汽车  在 2005-5-13 02:31 PM 发表:

你为什么换FF9啊?

因为我现在有米了,嘻嘻。。。。

其实如果经济有限的话,用FF6也可以飞的很爽的哦、。。。。。。。

网友:
爽应该谈不上吧,FF6的油门/螺距曲线才3个点。

网友:
绿头苍蝇  在 2005-5-13 06:06 PM 发表:

爽应该谈不上吧,FF6的油门/螺距曲线才3个点。

我用FF6的尾部混控把450X的尾巴飞的很稳,不比那些用带锁尾的陀螺仪差啊、、、、、

楼主:
daka  在 2005-5-13 04:40 PM 发表:

9x的No 控现象较多,建议不要选用。

请问9x有什么问题?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5-13 03:58 PM 发表:

强烈建议ff9!和用9x的朋友qq聊天,发现ff9除了曲线是5点不如9x,其他有好多人性化的功能9x没有。

人性化的功能指什么地方?

网友:
一直用9X,没见有什么问题.

网友:
9X和FF9的争论一直以来就没有停过
个人觉得9X类似于SONY贵但是外表华丽
FF9就是松下了价格平易但是外表比不过9X

9X设置起来比FF9方便
但是9X的价格要比FF9的贵20%左右
而且配件价格也贵
最简单的你配个接收机
一般都只兼容FUTABA
JR的都不兼容所以你就必须买原装的
一个R770的接收机几乎要接近FF9的用的149DP的价格

如果说功能的话9X在可编程方面略逊色与FF9
还有就是9X对陀螺仪的支持相对逊色与FF9
毕竟现在陀螺仪市场上还是以FUTABA的陀螺仪占有量最高

至于谁好谁坏就看你自己怎么去选择了

楼主:
hyf_lj  在 2005-5-16 10:45 AM 发表:

9X和FF9的争论一直以来就没有停过
个人觉得9X类似于SONY贵但是外表华丽
FF9就是松下了价格平易但是外表比不过9X

9X设置起来比FF9方便
但是9X的价格要比FF9的贵20%左右
而且配件价格也贵
最简单的你配个接 ...

用在亚拓T-REX450X上你觉得9X和FF9那个合适些?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真是用在450X上的话
9X比较合适
毕竟他的接收机要小巧很多可以减轻不少的分量

虽然我自己是使用的FF9
如果从经济的角度讲我还是推荐FF9 SU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