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35#机的问题,请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2005-05-13):
想买35#的无刷版,但是不知道用10.8v的镍氢电能不能非呢?
如果可以的话就决定买了。
请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A:
可以的,没问题,有刷都没问提无刷就更不用说了.

楼主:
那用里电池的话,除了重量轻以外还有其他的好处吗?

网友B:
我现在就是用无刷配10。8V650MA氢电飞,充一次电可以连续飞5,6分钟。
锂电好处重量轻,容量大,留空时间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