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机型号的误区

楼主(2005-05-13):
关于电动机型号的误区
网上不断有人在问:电动机型号的含义是什么?也总是有人回答:型号的值就是它的长度,280的电动机的长度就是28毫米……。我测量了几次,总觉得不大对劲,370和380是差1毫米吗?显然是不对的。
前天我有幸遇到一位名片上印有“四驱车专家”的徐先生,向他请教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第一位是表示外壳的等级。120和130外壳的直径是一个级别;370和380是一个级别……。数码小外型亦小;
第二位是表示长度的等级。130要比120长;180比130长……。
我又问:我用的嘉宝上的主马达原配是280,后来买的370怎么外型差不多?
他的回答的原话是这样的:280是增强型,把转子的直径加大的,磁钢减薄了。
看来电动机型号的编制方法还没有国家标准也没有部标或行业标准,所以比较乱。还有N20和N30这样的格式等等……。但是,至少型号就是长度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

网友:
370和380明显是两个级别。
540和550倒适用那种说法。

网友:
280~360~350~370 属于300级

380是400级

540~550是500级

网友: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5-13 03:21 PM 发表:

280~360~350~370 属于300级

380是400级

540~550是500级

不好意思
插花一下
360是400級的--模型界好像沒有用到
請參考MABUCHI網站

网友:
国内有一款电直,好象在用360。

网友:
400级常见的还有480

网友:
希望有人能提供准确资料。

网友:
龍崗小吳  在 2005-5-13 03:55 PM 发表:

不好意思
插花一下
360是400級的--模型界好像沒有用到
請參考MABUCHI網站

可能是你们没有用的吧,360马达国内早就有售,是300级,外型与280~370一样

网友:
cl8462004  在 2005-5-13 04:56 PM 发表:

希望有人能提供准确资料。

就是不知道这些也不耽误飞啊~~

网友: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5-13 17:15 发表:

就是不知道这些也不耽误飞啊~~

楼主: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5-13 05:15 PM 发表:

就是不知道这些也不耽误飞啊~~

先生差矣
我要买马达,型号规格搞不清楚,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我经历过:一次在一个供应商那里买了两个马达用在飞机上很好,寿命比原来的长一倍,我拿了这个马达的标签,要他再进10个,我用了发现寿命只有上次样品的四分之一。
所以型号、规格搞不清楚,就没有办法买东西。

网友:
400907wyc  在 2005-5-14 09:00 AM 发表:

先生差矣
我要买马达,型号规格搞不清楚,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我经历过:一次在一个供应商那里买了两个马达用在飞机上很好,寿命比原来的长一倍,我拿了这个马达的标签,要他再进10个,我用了发现寿命只有上次样 ...

知道型号的人说明马达型号,不知道的可以说明你的飞机型型号,供货商应该清楚.

你遇到的那件事,跟型是否知道马达型号直接无关,厂家提供给你的马达应该是同一级别,比如300级或400级。但同是370马达,假如是不同厂家、不同批次、不同T数等情况的马达,在使用上当然会有差异,你所说的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同级同型也有做工和用料的不同,性能和寿命相差很多。

网友:
我们国家以前生产过部分电机是有自己标准的。
大概在20年前吧,那时候上海玩具厂就生产有130 131 151 171 202 D1玩具电机。
130是2极的,131 151 171 D202就是13MM 15MM 17MM 20MM转子直径的玩具电机。
在模型方面就生产有817A-1 817A-2 铁牛之类的。这些都是工厂代号,不代表什么意思。
现在大家说的020 130 280 370 380 540 775是日本马步其产品规范来的,是马步其自己的标准。
前面第1位是代表转子直径系列,中间是长度系列,最后是极数。
0/1/2/3/5/7是6个规格,(370是修正版本,不在其中)
后来很多公司也开始按马步其的规格生产电机了,也按那个办法按名字。
例如480,其实是380的加长型,在电机行业就叫RC-390(圆的碳刷电机,3系列的转子直径,比8的长度大就叫9吧,然后是3极(槽)的,就是0)。
但是模型界最早用做动力系统的是欧洲,他们按名字就直接了,SPPED300 400 600等等。
SPEED400就是RC380 SPEED600就是540的加长(也就550)
后来微型家电,移动设备需要,马步其也开始做更小的电机,就是N系列了,N20 N30 N60之类的。
N系列是怎么弄的我就不知道了,没有研究。

[ Last edited by water on 2005-5-14 at 12:56 ]

网友:
water  在 2005-5-14 12:55 PM 发表:

我们国家以前生产过部分电机是有自己标准的。
大概在20年前吧,那时候上海玩具厂就生产有130 131 151 171 202 D1玩具电机。
130是2极的,131 151 171 D202就是13MM 15MM 17MM 20MM转子直径的玩具电机。
在模型 ...

这是我见到的最完整的解释

网友: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5-13 05:13 PM 发表:

可能是你们没有用的吧,360马达国内早就有售,是300级,外型与280~370一样

唉~~~~~
MABUCHI是世界知名的馬達廠
他的型號規格也是大家依循的
在MABUCHI上360與380外徑、規格相符
所以歸於380--400級的

至於國內馬達廠要自訂一個360規格並無不可

网友:
龍崗小吳  在 2005-5-14 07:35 PM 发表:

唉~~~~~
MABUCHI是世界知名的馬達廠
他的型號規格也是大家依循的
在MABUCHI上360與380外徑、規格相符
所以歸於380--400級的

至於國內馬達廠要自訂一個360規格並無不可

 那是我搞错了,360是不是比380短些~~~ 我手里还有一颗呢,一直以为是特殊尺寸的380~

实在是抱歉啊,小吴大大,却系我搞错了。

才发现360和380用一样的散热片。

同时也跟看过此帖的朋友们说声抱歉~~

[ Last edited by 网上无美女 on 2005-5-14 at 22:06 ]

楼主:
收获良多

网友(2005-12-06):
喔,原来是这样啊。

本来不想顶了的,不过感觉受益匪浅,所以,还是顶起来吧。

网友A:
370减速用小电机
380用直驱小电机
540用电动车
550用滑翔机

网友B:
觉着还是乱糟糟!!

网友C:
还有,M-20 M-30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