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G2的问题

楼主(2005-05-13):
我昨天开始装G2,开始在win2000系统下装装到输序列号的地方怎么输都过不去,把能找到所有的序列号都试了一边还是不行,无奈晚上借了朋友一并口软件狗,今天早上又新做系统winXP,装的都很顺利按照置顶帖子里装下来的。但是运行的时候老认不出来发射机,我的发射机是4vf的,装了卸栽了几边了还是不行,请问各位大峡有什么高招!

网友A:
窍门,如果用USB的狗,先把你的G2全部卸载干净,重新安装,注意填序列号的时候,第三个框空着,什么都不填,保证你很顺利的安装成功。
并口的狗是不太好装,要在BIOS中设置成ECP模式才可。本论坛有很多前辈写了不少经验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