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电机火花问题

楼主(2005-05-13):
昨晚把翼龙从楼顶弄下来后调试时发现电机火花比较大.在光线暗的地方电机碳刷火花把电机后盖都照亮了.(没有观察过以前的情况)不知道这种情况正常吗?顺便测量了电机的耗电.1.5a左右电机才启动.全速有10a左右.不过经过调速器后是脉冲电流不一定准确..呵呵

网友:
本来就是比较大,不过建议磨合以下

楼主:
呵呵。这样啊。谢谢
磨合就是让它在地面上空转吧|?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改带副翼的话。加两个舵机后是不是要混控器啊。发射机已经改好了。。。。

网友:
峰回路转  在 2005-5-13 07:31 PM 发表:

呵呵。这样啊。谢谢
磨合就是让它在地面上空转吧|?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改带副翼的话。加两个舵机后是不是要混控器啊。发射机已经改好了。。。。

呵呵!磨合最好是让它在水里空转。
不是用混控,是Y型线。

网友:
aimo  在 2005-5-13 05:21 PM 发表:

换无刷吧,有刷让我头都大了,呵呵,翼龙的380我有好几个,你要不?

有那么多吗?可以用的?我要。。费用是多少呢?

网友:
aimo  在 2005-5-13 05:21 PM 发表:

换无刷吧,有刷让我头都大了,呵呵,翼龙的380我有好几个,你要不?

换无刷一定要留个380电机用用,拆壳来装168套装无刷超好用。哈。。

楼主:
网络害虫  在 2005-5-13 07:38 PM 发表:

呵呵!磨合最好是让它在水里空转。
不是用混控,是Y型线。

呵呵.在水里空转会不会有问题啊.用点牙膏当研磨剂可以吗?涂在碳刷上?
用Y型线就是把两个舵机并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