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高手请进,我好想换450X请给推荐个配置!和我这的对比下

楼主(2005-05-13):
我好想换450X请给推荐个配置!和我这的对比下看看哪个部位需要升级3000RMB以内哦!(含遥控器)
1. 机 长:600mm
2. 翼 展:675mm(材料为泡沫成型)
3. 马 达:380无刷
4. 尾旋翼直径:145mm
5. 全 重 量:720g(含电池
6. 舵 机:9g
7. 陀螺仪:外置
8. 全重量:720g
9. 电池:锂聚合物电池11.1V1500mAh;飞行时间锂聚合物电池8-15分钟.
10.采用普通 3D模式可变螺距结构,外置陀螺仪。
11.马达为380无刷,尾翼动力为皮带传动可变螺距,动力足,抗风能力强.
12.可航线飞行、倒飞、3D特技飞行.
13.遥控器设有3D模式开关;有PIT及PLT调节旋钮,可方便调整到最佳飞行状态。

    标准配置为:六通道遥控器,无刷电调,9g舵机4个、380无刷马达、外置陀螺仪。电池:锂聚合物11.1V1500mAh。

各位前辈你们都是飞450X的,我现在是菜鸟刚买的雷鸟没飞好过,唉~雷鸟操控性能太肉现在想换450X,首先想买个好点的遥控器继续飞雷鸟原装机,如果还是感觉不爽就想在不买遥控器的情况下配 个450X  请各位前辈给个450X的配置单,在450X上不含遥控器投资在2000以内,顺便也给推荐款遥控器,请将推荐的产品大致的价格写一下菜鸟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这个飞机等楼主你买了之后
就是第二个雷鸟了
华科尔的产品还是免了吧!!!

你看看MS700、ZOOM400
哪个好过了
把人家的好产品都给糟蹋了
实在是不敢恭维!!!

楼主:
hyf_lj  在 2005-5-13 07:47 PM 发表:

这个飞机等楼主你买了之后
就是第二个雷鸟了
华科尔的产品还是免了吧!!!

你看看MS700、ZOOM400
哪个好过了
把人家的好产品都给糟蹋了
实在是不敢恭维!!!

原因在哪?能做个详细的解释吗?

另外2楼的配置下来需要多少RMB可以作到?

我是个菜鸟希望多回复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没看2楼给价格了你的2900不带遥控器而FF6下来又要1000多下来就是4000多有点超出我的预算了我打算在3000一下带遥控器:)

楼主:
你的FF6我很想要可是怎么交易?什么价格?

还是不明白3楼的意思,你的意思是雷鸟的机器不行?

网友:
hyf_lj  在 2005-5-13 07:47 PM 发表:

这个飞机等楼主你买了之后
就是第二个雷鸟了
华科尔的产品还是免了吧!!!

你看看MS700、ZOOM400
哪个好过了
把人家的好产品都给糟蹋了
实在是不敢恭维!!!

严重同意!!!别买华科尔!

楼主:
华科尔是雷鸟的厂家吗?为什么别买华科尔?请耐心给我这菜鸟解答谢谢

楼主:
刚发错了华科尔是450X的厂家吗?为什么别买华科尔?请耐心给我这菜鸟解答谢谢

网友:
是大陆仿造亚托的产品

楼主:
2楼的配置有打算采纳,不过还是感觉价格稍微高点,没人在给宽少底点的配置了?

顺便大家也评价以下2楼的配置给我点意见OK?  菜鸟谢谢大鸟们了

网友:
楼主你的配置里面可以看出,你选择的是国内华科尔厂家仿制台湾亚托450的仿制品,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亚托450,可以说用过华科尔仿制机器的都知道,就是垃圾,把别人好好的产品都给糟蹋了,要买就买台湾原产的450,不然你一定会后悔的!!!
明白了吧?!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啊明白了,但是2楼的配置是否都是进口的?怎么才能买到真正的好产品?原装进口的450机器是什么配置?多少RMB?

网友:
2楼的配置算是比较中档的配置,遥控器建议你买好点的遥控器,至少ff9,9x档次的,不然将来还要升级,看得出来你属于没怎么玩过电直的人,陀螺仪建议你买gy240,可以省掉很多麻烦!
亚托450没有所谓的什么全套配置,主要是空机身,自己选择电子配件吧,华科尔的垃圾根本就别考虑!

楼主:
谢谢各位老鸟

楼主:
唉~450X需要米好多,华科尔厂家仿制台湾亚托450的仿制品就真的那么垃圾?他的价格好诱惑人哦!

网友:
jait888  在 2005-5-14 11:57 AM 发表:

楼主你的配置里面可以看出,你选择的是国内华科尔厂家仿制台湾亚托450的仿制品,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亚托450,可以说用过华科尔仿制机器的都知道,就是垃圾,把别人好好的产品都给糟蹋了,要买就买台湾原产的450,不 ...

说得好!严重赞同你的意见,仿制要仿出点水准来,才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同!

楼主:
那就是说千万别买华科尔厂家仿制台湾亚托450的仿制品了?买过的来帮忙说说OK?

网友:
买了华科尔的产品
你要更换的有遥控设备
陀螺仪、舵机、电机、甚至是电调
而这些在初买飞机的时候投入也是最高的
飞机本身的价格并不高
真的这点设备你全换了
你还不如买个原装的飞机自己配呢!!!

虽然华科尔全套比较便宜才2500多吧
但是你要换掉的东西算上去
这个飞机的价值你也就可以算出来了
之所以他卖了便宜
主要他是把所有最便宜的电子设备都放进去了
你花了MONEY买了一堆的垃圾组合品
到头来全换掉你重复的投资会比你买个原装的450X更贵!!!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谢谢hyf_lj老鸟的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