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50 改无刷真好呀 !!!

楼主(2005-05-13):
Ka-50很好飛..... 請問共轴小子及各位高手,怎樣把ka-50改做无刷 ???
我是買全套配置的,无刷电调焊接在那裏呢 ? 應用那個无刷馬達呢(12mm or 20mm) ??

网友A:
呵呵那你全套电子都有换了

网友B:
无刷电机要用120级别的微型无刷吧。全套的配置没法升级成双无刷的,要把所有电子设备全换了才行

网友C:
期待无刷改造方案!!
我一直想改着玩,配PE桨是不是会抗风能力强一点点呀。

楼主:
我一直想改着玩,配PE桨是不是会抗风能力强一点点呀。
我和您一樣想改着玩...........
我試過用 HIROBO PE 桨在#5中,槳輕了,平穩好飛得多,但好像不会抗风些.
我見過有人玩 #10(大共軸)比較抗风,但不太穩定,不知是機本身問題,還是什麼......還發出很大聲响.

网友D:
老师告诉我,
无刷和有刷就是两码子事,
要换得银子充足,
因为除了架子,
其他全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