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K50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5-05-13):
发先方向舵太灵敏,打一点就转了,我是拆了壳飞这有影响吗?
副翼响应很快,不错。可是前后反映比较慢。
有点起飞后偏右的问题

网友A:
现在的方向舵太是很灵敏
你可以把前后微调往前打一点

网友B:
发先方向舵太灵敏,打一点就转了,我是拆了壳飞这有影响吗?
拆了壳後,常向左急轉嗎 ?

楼主:
我用的是JR652。如果我用设备来调整方向舵的行程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A:
你买的是无反射款的吗

网友A:
那你舵量要设置为,副翼第一通道70%,升降第二通道50%,方向50%
你在试一下

楼主:
昨天试了试,调小以后好飞些
但是装上壳以后情况就变了

网友A:
是的一般装上外壳后会往后偏的

网友C:
那是因为,重心位置不对,加了外壳后你把重心前移,也就是把电池向前移因该就差不多了!
另外第一通道因设在75%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