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弟做了一个这样的东西,遇到困难请大家点拨

楼主(2005-05-13):
旋翼机,想实现垂直起降,在飞行过程中旋翼去除动力,用一个B36无刷减速带动一个离合器,然后带动共轴反转的旋翼。

现在遇到困难,前电机开动,旋翼动力关闭时滑跑,旋翼转动很少,难以常规起飞。我的看法是前电机选的不对,转速低,只适合3D机这种慢速的飞机,建议换成转速高,螺距小的动力。

其他的我也说不好了。

这位同学是第一次自己设计制作飞机,还在读大二,说实话做到这步我很佩服,希望大家见到有做得不专业的地方还请嘴下留情啊,呵呵,大家帮帮他吧。谢谢

侧视图

有斜盘控制

车用离合器改装

前动力:普及无刷

前视图

感谢天使模型的空间支持!!

[ Last edited by 小飞机协会 on 2005-5-13 at 23:35 ]

网友:
是不是前电机动力不足?

网友:
不错~精神可嘉啊~~帮你顶~

网友:
我记得以前《航空模型》上介绍过旋翼机,旋翼的安装应该有一个角度,这样在飞机滑跑的时候才会旋转,你的好象是垂直安装的,而且你的是两个旋翼共轴反转,可能也会有影响。
小弟愚见,请勿见笑!

楼主:
是啊,应该在最后一张图上看到旋翼下面有个小舵机,用来改变角度的,呵呵

这个不是我的,小学弟的,呵呵

网友:
1:增大前动力,
2:把两旋翼垂直距离增大
3:两旋翼都有同样的攻角(稍大一小点)
做这种东西就是要多尝试啊!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从图上看是共轴直升+水平拉力。气动比较复杂。以此制作水平,不如先单做共轴直升;或纯旋翼机(旋翼)不带动力简单得多。参考:

网友:
如一定要做到旋翼机垂直起飞,要成功也要有两个前提:1,双旋翼的旋翼机能正常起飞(包括直升部分重量),目前看只有单旋翼,如果成功,在旋翼机上是个创新(最希望成功)。
  2,不开旋翼水平动力,达到垂直起飞。如果都达到了,升上去再开旋翼水平动力再断直升升力还是.......?方法和技巧变化只好多试啦!不过第一个前提我想是关健!能达到目前的水平真是不错!

网友:
动力不够啊,装个21级的发动机还凑合:)

网友:
不简单,好象是复合动力,考虑的比较丰富!

网友:
好复杂啊,我感觉还是一步一步来
先做前拉的纯旋翼机能起来再加旋翼的动力
还有就是感觉动力不足

网友:
厉害厉害,反正我做不了。

网友(2005-12-09):
旋翼直径小自转不容易。

网友:
建议斑竹加星表彰

网友:
楼主,你觉得你的机器能向前飞?!旋翼机需要共轴反转吗?整得复杂累赘那不叫专业,好不好.你好歹也是科班出生吧...小飞机协会的人造机,事前都不经过预研或分析吗?
还加精!晕死

网友A:
一切事情都是从繁到简,回过头来,简单最可靠的(前提是一样做功)

网友:
你这到底是旋翼机还是共桨直机哦  旋翼机的动力只有一个 就是前拉 旋翼是靠前拉滑跑的风能进行旋转~~~~~~

网友:
和桨距是不是有关系?

网友:
首先就是桨距不对啊!要垂直起飞的话桨距就应该是正的,如果是要旋翼飞行话那应该是负桨距才对!

你下面的那个控制机构应该是学Ka50之类的小共轴只是用来控制俯仰和滚转,不能完成垂直起飞到旋翼飞行的所需的桨距转换。

从根本上来讲这个设计应该是不可行的!

你还不如弄个能自旋的电直,在鼻子上放个拉进电机来的容易呢。

网友:
不错,就是关键的地方不对.旋翼是和拉力线有5-10度的迎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切事情都是从繁到简,回过头来,简单最可靠的(前提是一样做功)

网友:
探索精神可嘉,顶!

网友:
旋翼机好象是通过滑跑来获得动能推动浆旋转得到升力,必须有足够快的速度。主轴后倾。
据有关介绍,旋翼机可在40公里/小时风速下安全飞行,而这风速是其他轻型飞行器的飞行杀手。旋

翼机在空中停车状态下,由于有向前的速度,气流还能继续推动旋翼旋转,从而安全下滑降落。这原

理好比玩竹蜻蜓,所以旋翼机也被认为是最安全的飞行器之一。

http://photo.5imx.com/up/0511/200512202225524.jpg[/img

网友:
虽然我不懂但仍关住中

网友:
鼓励一下~

网友(2006-01-18):
旋翼机的旋翼是无动力的,靠前进产生气流推动,LZ这个明显是直升机。。。。

网友:
楼上搞笑,你见过旋翼螺距固定的直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