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狂想曲(连载)

楼主(2005-05-13):
各位大虾好:
   本人对航模是一窍不通,由于去年看了电视上一个南京高人用了十年做了一架水上飞机。心里就痒痒的,也想自己做一架,圆一下儿时的梦(因为淘气,被老师赶出了航模组)!
   最近一直潜水学习,可惜本人实在愚昧,航空理论看的是一头雾水。鼓足了勇气写了这个帖子,望大虾们多多指点。下面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感想不知对不对?
   1、因为我的目标是做能载人的家伙,所以我没有买什么练习机或3D机什么的成品机,而是买了各种桐木型材,准备从最小的骨件做起,希望能从中找到做机身的关键。
   2、做了一架滑翔机后感觉只要严格按照图纸制作飞起来应该没问题,但是不知道真机能否按模型机的比例放大?
   3、感觉大家玩的翼龙机型是我的真机首选,飞起来平稳,相信不会有谁开自己做的飞机上去做吊机,能自己滑行着陆我就满足了,好象国产轻型飞机如蜜蜂等好象都是这种形状。
   4、不知自己做个驾驶舱模拟器遥控器能否连接上,我可不想脑子里全是遥控器的影子,万一天上有个情况,光顾着掰手指头了。
   5、铝材框架应该是首选,但是以前老飞机不是也有木头做框架的吗?如果为了机身强度而加重了机身重量,请问能否用加大发动机的功率来弥补?
   呵呵,说了这么多,其实离圆我的梦远着呢,人家用十年,我笨!我用二十年!哈哈,到那时国内低空开放了,大家随便飞!!!
   大虾们,快拿板砖拍我呀!哈哈!

楼主:
多谢了,桐木是做模型用的,真机最快恐怕也是五年以后的事了(呵呵,我先学好理论基础知识吧,不然不是炸机而是炸人了)我以订购了蜜蜂11型的图纸,请问谁飞过这种机型?感觉如何?先按图纸做一个,要是做的好能飞起来的话,就再做一个翼展2米以上的。不知发动机用小摩托的机器能行吗?
  模拟器就是做个样子,只要各部位能够与遥控器连接使用就行。(做声、光、电那种我可没那本事)请问真机除了操纵杆,脚舵还有什么必备的操纵部件?(越简化越好)
  嗨!痴人做梦,梦难醒呀!

网友:
空速表,高度表,燃油/滑油。。。。很多拉~

你很有钱吗?

网友:
有兴趣做地效应飞机吗,风险小,有可能改成飞机.

楼主:
logicalmetal  在 2005-5-14 14:49 发表:

空速表,高度表,燃油/滑油。。。。很多拉~

你很有钱吗?

大虾,我穷的都快卖裤子了,
我要先学做模型,然后去发财!发完财包二奶!然后做飞机,让二奶当试飞员!
其实我就是想把遥控器做个样子,就象电脑上用的飞行操纵杆那样就行。我找了一把玻璃钢椅子,想用角铁焊个架子,可是轻型飞机驾驶舱什么样,我没见过。那位好心人给我个照片。谢谢了!
haofeifei
老兄!我连模型都没玩过,更别谈什么地效应飞机了。如果你想加工点什么可以来找我。
呵呵,免费加工,教我做模型就好了。

网友:
没钱,为什么考虑真飞机?

网友:
那是坐真飞机好过隐啊

网友:
最重要的是脚踏实地夯基础,必要的理论是绕不过去的,再难也得攻下。花一两年打好基础绝对胜过单凭所谓信念盲目蛮干十年。从做模型开始吧,对于你的目标这是最好(更可能是唯一)的方式。

[ Last edited by wxyyz on 2005-5-16 at 14:14 ]

网友:
小兄弟  我知道你的梦想  我的梦想和你一样  因为喜欢航空才喜欢上模型
你的 几个问题我一一给你做解答

1  做航模是个技术活    你从初级开始 一步步的走是正确的   但是飞机和航模差别是比较大的
结构方面    航模主要是木材   蜜蜂系列飞机机身是钢管焊接外蒙航空亚麻布   木结构的飞机也有但是航空木材的选料是你不能做到的   可能1000立方只有几立方可用
目前用真正的航空 钢管和航空铝合金管做是业余制造飞机首选  其他的工艺是你控制不了质量的

2真飞机和模型在空气动力方面是不同的  模型本身安定性不够要很大的安定面    比例放大的话 尾翼和垂尾可能过大   在模型滑翔机上普遍的大上反角在真飞机上是有害的

3翼龙的形状不是首选  人在前面 万一出什么事情 你就是第一个受害的人   没有任何结构可以给你提供缓冲    张自立的飞机 摔死的航校老师就是这样     合理的结构是发动机在前面

4用遥控器飞是个好注意 你先解决了把遥控器装上去的问题再来讨论做成如何控制  也不难

5你用普通木头做的重量绝对是铝才做的重量的2倍以上  而且耗工耗时间 不能保证质量 是极端危险的

6发动机功率当然能抵消重量拉 但是我看那样的飞机不是你能控制的拉

7摩托车的发动机应该行  但是最好用专用的航空发动机能保证安全

网友:
异想天开  在 2005-5-17 15:16 发表:

小兄弟  我知道你的梦想  我的梦想和你一样  因为喜欢航空才喜欢上模型
你的 几个问题我一一给你做解答

1  做航模是个技术活    你从初级开始 一步步的走是正确的   但是飞机和航模差别是比较大的
结构方面 ...

我觉得,这个老兄是在开我们大家的玩笑

一点航空理论都不懂得的人怎么可能真的想要做飞机呢?

网友:
只有无知的人才最大胆……

网友:
liuliu,你那个朋友怎么还不来拿40练习机呀?

楼主:
wxyyz  在 2005-5-16 02:13 PM 发表:

最重要的是脚踏实地夯基础,必要的理论是绕不过去的,再难也得攻下。花一两年打好基础绝对胜过单凭所谓信念盲目蛮干十年。从做模型开始吧,对于你的目标这是最好(更可能是唯一)的方式。

[ Last edited by wxyy ...

多谢您的指点!这两天电脑烧了,刚换了台新的。
现在我正在按图纸做蜜蜂11型的模型,机长:1800mm 翼展:3030 翼面积:960 空机重:3456
由于以前没做过,很多细节不清楚,而且图纸也不详细,有些问题请各位帮忙解决,多谢!
1、没有买到5*5*1500的桐木条,就去买了两根木线自己裁,怕松木强度不够,请问加梁会增加重量,对整机影响大吗?重量不超过设计的多少是能允许的?
2、没有找到五层的板子,看到装修剩下的复合地板就用了当隔板,个人感觉强度、重量不错,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3、一根梁图纸上要求5*5*1070,我感觉强度不够,用了10*10*1000(最长一米)所以前三个隔板改变了点位置(比图纸上三个隔板短了70mm),但机身总长没变(加长了后两个隔板的间距)。请问这么做能行吗?
4、明天准备给平尾、升降舵和机翼下料,可是不懂翼型,图纸上只写了名称与数据,我看不懂,
机翼:克拉克9%  尾翼:NACA0009  麻烦帮下忙,给解决一下。
5、翼台加强架前面高:390 后面高:380  请问是图纸画错了,还就是要求前高后底?
6、机翼要求上反角10度,翼展3米多,一半就是1.5米。图纸只给了一半,没有画连接部分。请问蜜蜂11型的机翼是一体的?还是分开的?如果是分开的中间是如何连接的?用什么连接方式以保证强度?
7、今天做好了垂尾和方向舵的骨架,但是不知道他们如何连接,用小合叶吗?好象没那么小的合叶
8、模型是120级的,六通道、五舵机。请问这样的飞机,发动机、遥控器等设备,性价比不错的是什么配置?多少钱能买下来?
一气问了这么多,不好意思。我的相机是网易拍,效果太差,明天上图把我的制作程序放上来,请大虾们给指点指点,那做的不对请指出,也让我们这些菜鸟能一边看图一边学,进步能快点,呵呵!再次多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愿意帮助我们这些新人?
发几张制作过程图,自己顶!别沉了!

没找到航空层压板,就用复合地板的下脚料了。

[ Last edited by 火匠 on 2005-5-30 at 11:29 ]

网友:
不是航模的工艺啊  不好

楼主:
请问什么是航模工艺?我不太明白!
我是按着图纸尺寸做的,没有误差呀?

网友:
推荐把论坛里面一本:航空模型增刊 看看~~就明白一些了~~

楼主:
图片老是传不上来,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2005-06-12):
火匠  在 2005-5-13 23:33 发表:

各位大虾好:
   本人对航模是一窍不通,由于去年看了电视上一个南京高人用了十年做了一架水上飞机。心里就痒痒的,也想自己做一架,圆一下儿时的梦(因为淘气,被老师赶出了航模组)!
   最近一直潜水学习,可 ...

有这样的梦想是好的,我也有这样的梦想,但当我把真飞机的设计手册与模型的设计手册放到一起看,就知道两着之间是千差万别的,但是,两者的共同之处,就是要求有扎实的空气动力学知识,等我有空了,把我手头上的飞机设计手册拍下来让你参考参考吧。

举一个例子,在真飞机上,副翼的面积不用做的很大就有良好的效率(因为速度高);
            在模型飞机上,副翼的面积要求很大,甚至是全翼展副翼。(因为速度慢)。

慢慢学习吧,载人飞机可不是闹着玩的,要炸了,那可是人命关天啊!

网友A:
多谢!我现在是老老实实做模型,同时学习航空知识。图还是发不上来,说能帮我发上来呀?

网友B:
楼主如果真有兴趣,成都有个农民,花了几年时间,自己造出了飞机的!!
当地媒体报道过!

网友C:
没飞起来

网友C:
看看宁夏的吧,前几天报纸有报道.

网友D:
作载人飞机的仪表都有高度表、空速表、姿态仪、侧滑仪、垂直速度表这些是飞行系统,然后有导航系统、通讯系统、动力系统。
如果做轻型飞机的话从安全考虑必须要安装上空速表、高度表、转速表、油量表和汽缸温度表这几个仪器。

网友E:
做飞机的主要材料是硬铝,如果把发动机装在机头,在发生意外时,发动机可能接地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