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的下拉与右拉

楼主(2005-05-13):
模型安装时为什麽要设下拉角和右拉角,角度测量以机身什麽位置为基准

楼主:
自己顶,下拉角与右拉角是用于抵消螺旋浆的反作用力的,谁说一下如何定角度

网友:
观注,我也想知道

网友:
右拉是抵消发动的反扭矩,
下拉是减少发动机转速快速改变时,用于抵消由于速度改变引起的法向力的不平衡(升力和重力),
下拉也不一定严格是向下的,只是看拉力线相对重心的位置,一般要求拉力线通过重心的上方。
拉力线是以机身参考线为基准确定的。一般来说下拉在1~3度。右拉在1~2度左右。

网友:
天狼行空  在 2005-5-14 11:59 PM 发表:

右拉是抵消发动的反扭矩,
下拉是减少发动机转速快速改变时,用于抵消由于速度改变引起的法向力的不平衡(升力和重力),
下拉也不一定严格是向下的,只是看拉力线相对重心的位置,一般要求拉力线通过重心的上方 ...

同意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请问右拉是从机头看还是从机尾看啊?

网友:
从机头看。

网友:
是从机头的上面看。

网友:
是不是所有用螺旋桨的飞机都需要这样呢,我做动力伞,也要下拉和右拉吗

网友:
动力伞似乎是推进式的吧? 你要从原理来分析。
这样的话下推是肯定要一点的了不然不大稳定,伞会容易塌。
抗扭转嘛。。我觉得用改变重心的更好。那个伞本来就用用改变重心位置的方法来操纵的。
你试着变下伞绳长度,找到个最佳的位置就OK了。

楼主:
推进式正好和前拉式反着

网友:
下拉的问题是不是还要考虑阻力中心?

比如高翼机,重心比较低,而气动中心比较高,如果发动机装得低的话就产生了很大的抬头力矩。

网友:
怎么我看的一些图纸上都是从机尾看啊??

网友:
右拉到底是从机头向机尾看还是从机尾向机头看?

网友:
你坐在飞机里面看

网友(2005-06-16):
长知识啊

网友:
俯视,机头在前,机尾朝自己,就这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