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称4以50-70的飞机 我用4C 80的会不会对机身结构产生影响 有多大呢

楼主(2005-05-14):
 我想用他装在泉水同志的 大J3上  翼展约1900左右

[ Last edited by wdmc119 on 2005-5-14 at 09:53 ]

楼主:
可是他的包装上印着4冲最大上到70呢  不知道这样超过行不行呢

网友:
可以的,你往前翻翻帖子,可以找到关于这架飞机的配置,,我用的就是4C80

网友:
超过一点点而已,决不会有问题~

网友:
没问题就是动力足了些 油门小些不就得了 1900 按照标准来说应该是属于40的不过这个尺寸介于40-60之间
Piper J-3 Cub 40 1/6  比例
Stock Number: GPMA0160
翼展 76.5 in (1945 mm) 特技翼展: 61.5 in (1560 mm)
翼面积: 820 sq in (52.9 dm2) Clipped Wing: 653 sq in (42.1 dm2)
重量: 6.5-7.5 lb (2950-3400 g)
机身长: 49 in (1245 mm)
发动机 2-stroke .40-.60 cu in (6.5-10 cc) or 4-stroke .48-.70 cu in (8-11.5 cc);
4-channel radio; 2+ rolls

不同厂家的数据有些差别 其实这个飞机61的4冲也行动力刚刚好 65的都有些大

楼主:
今天试了下 80 4冲机器  力量很大  估计装在J3上  只要半油门都可以起飞啦

网友:
80四冲力气也达不到哪里去,嗬嗬,估计你要求听容易满足的~~~

你要是经常作比较猛烈的机动,估计你就很快发现马力还是不够~

网友:
ssy  在 2005-5-14 16:00 发表:

没问题就是动力足了些 油门小些不就得了 1900 按照标准来说应该是属于40的不过这个尺寸介于40-60之间
Piper J-3 Cub 40 1/6  比例
Stock Number: GPMA0160
翼展 76.5 in (1945 mm) 特技 ...

2冲程61,四冲程80绝对不如2冲程61马力大~~~

网友:
嗯,要是我,就疯狂一次,用二冲91,哈哈~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5-15 22:27 发表:

嗯,要是我,就疯狂一次,用二冲91,哈哈~

刚好有个闲置的91 2冲啊`~~拿来装上

网友:
是啊,我有个标称90四冲程的3A,我用了91二冲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