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飞飞翼,郁闷,起不来,还受伤(图),高手帮帮偶(续)~~吼吼,终于飞起来了

楼主(2005-05-14):
偶的配置是这样滴:
蚊子牌飞翼
GWS 6NII
NARO 9G*2
GWS 480J电调
原装180电机,桨多少不知道.
超越老版1700 lipo 7.4V
总是飞不起,滑上二三十米就坠地,感觉动力不足一样,是重心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啊??
最郁闷的是扔的时候不小心手碰到了高旋的桨,弄了两个口子,桨当时就飞出去了,靠,桨没事,手有事啊!!
高手帮帮偶看看原因在哪儿 ..
电池放在反面的哪个地方合适

[ Last edited by sugarman on 2005-6-5 at 19:58 ]

网友:
既然平稳滑出去二三十米了,说明重心问题不大,无法爬升应该是动力不足造成的。

再看你的配置,飞机起飞重量应该超过250克了吧,这样的话用180马达实在是小了,换370马达算是最快而且简单的处理了。

还有起飞时,先关动力掷出飞机,在开动力,多练几下时间是足够用的。

[ Last edited by 网上无美女 on 2005-5-14 at 14:06 ]

网友:
动力应该不是很足。还有看你的滑行是怎样的罗。我做的第一个飞翼也是这样的,全开动力,往前飞就是升不起来,然后落地。也以为是动力不足,但我用这个动力飞我的后面做的几个飞翼就很不错了,当然后来做的重量减轻了,但更主要的市重心调得比较好了。现在想起来,第一个头轻了很多,他所谓的往前滑完全抬着头是靠动力堆着走,当然显得动力不足啦。我建议你看看是否是头轻了

楼主:
不开动力只能滑几米远,开了后才能滑二三十米

网友:
第一,电机马力似乎不够,第二,螺旋桨也太迷你了~

网友:
我的180电机带4025桨,电流正好3a多一点,推力100克左右。如果楼主和我的动力一样,对这个大家伙来说,动力就不够了。建议换个电机,用ele得370或者干脆上无刷,b2030,kv3800-4200差不多。
其他设备不用换,包括桨。

网友:
无动力时滑得好吗?还有电池最好放正面吧,免得摔坏

网友:
那个浆也太小了点, 不够推力的

网友:
手指上的伤口基本看不到,没带放大镜~

楼主:
aimo  在 2005-5-14 19:02 发表:

才看出来,这个我以前买过,原装180可以飞的,要装那个大浆,开全动力慢慢爬,还有碳纤杆还要再加一个长的,这个是蒙皮的,很棒的,翼展60多cm

今天换那个大桨试了一把,跟aimo老大说的一样,只能慢慢上升,不过翼展不是60多,是80多,看来动力真不是很足,所以只能飞不到五十米就括括坠地了.
估计想飞的话要么减负,要么换动力了

[ Last edited by sugarman on 2005-5-15 at 20:32 ]

网友:
大桨?什么规格的?我测试了180带4530,推力120克,电流4a;4025,推力100左右,电流3a。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5-15 at 22:41 ]

网友:
sugarman  在 2005-5-15 20:30 发表:

今天换那个大桨试了一把,跟aimo老大说的一样,只能慢慢上升,不过翼展不是60多,是80多,看来动力真不是很足,所以只能飞不到五十米就括括坠地了.
估计想飞的话要么减负,要么换动力了

[ Last edited by sugarman on  ...

楼主:
50dollar  在 2005-5-15 09:48 PM 发表:

大桨?什么规格的?我测试了180带4530,推力120克,电流4a;4025,推力100左右,电流3a。

不知道什么规格,手头上也没有电流表,反正看起来比较大,回头跟尺子一起拍张,高手帮看看是什么规格的桨

楼主:
桨的图图来了,

网友:
用易飞的飞弈。用易飞浆。飞弈全重350克。用11。1V锂电。能不能起飞哦。不敢飞哦,

网友:
大桨应该是4530类似的,小桨类似于4025

网友:
这是飞翼固有的特性,叫低速时的“反向偏航”
起飞时速度较小、机头上抬,此时加上舵面偏转时,飞翼会出现与操纵者指令相反的动作,即”反向偏航“。因为低速时偏转的舵面不现产生升力,反而成了阻力,所以楼主的飞翼在有时偏有时不偏就在于有时速度快些有时慢些,速度快时上仰又不厉害时操舵就没事,否则越是纠偏,偏得越厉害!所以飞翼出手时,应略微推杆俯冲加速,且飞翼的“地效作用”特别好,在离地面近时会有副加的升力,反面保持住不易偏转,不用太担心落地,当然加螺丝桨保护器是好事(有人试过改装前拉折叠桨用在飞翼上的没有?请分享一下)
飞翼的副翼如果能略微上仰,也就是象“S翼型”的后缘,上仰力用加大的下拉角抵消,这样一来,如果能达到“S翼型”的“纵向稳定”特性,飞翼就不会“随意”俯仰,那么初飞飞翼会容易得多得多,抗风能力也能解决好。
只要高飞正常就说明右拉角没错,基本上也不关大桨反扭力太大的事,之所以小桨动力组好些的原因是,速度快带来的好处。
真羡慕大家,随便就飞起来了,我的飞翼到现在还在地上不敢试飞,还是EPP不怕摔的!

楼主:
楼上的EPP还不敢飞呢?偶的机机摔N次了一点事没有(可惜没一次飞行高度超过2m),就两边的片片经常掉,用双面胶粘一下就OK了,飞翼这东东就是不怕摔.不过要给电池戴上套套,把舵机想办法保护起来就OK了.

楼主:
吼吼,终于飞起来了,
原来那个大桨被一次粗暴着陆把眼子撑大了,后来用东西一捅才发现里面都烂了,全是碎渣,看来这种桨用的塑料材质不行啊,找ELE买这种规格的桨又没货,没办法,只有死马当死马医了.偶把那个桨眼子里面的碎渣弄干净,调了一些偶在家乐福买的AB胶(一点点就十几块,号称2吨的强度),在眼子里面装满胶,然后小心的装上,调平,几个小时后,哈哈,好牢!!
另外,电池是换了滴,原来的太重,后来一横心,索性弄小一点的电池,于是在ELE订了,7.4V 400mah的超白金,只有24克,并且刚好能装在电池仓里面,不用把电池粘在外面那么麻烦了.
装上一飞,哇哇,好爽啊~~~,轻多了,也能飞高了~~只是400mah容量小了点,锂电也不轻操,下步准备多弄几组小容量的镍氢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