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四冲发动机的那个 桃子轮咋装 那个点对那?

楼主(2005-05-14):
请问四冲发动机的那个 桃子轮咋装 那个点对那?

网友:
晕`~糊涂了

网友:
是凸轮吧,把那个点垂直向上装入即可

网友:
什么牌子的引擎???

网友:
曲轴在上止点时;桃子轮的齿轮上的标记(一个点)向正上方!

网友:
zongqing52  在 2005-5-15 12:57 PM 发表:

曲轴在上止点时;桃子轮的齿轮上的标记(一个点)向正上方!

也就是活塞走到最上面时,小齿轮上的那个点和气门顶杆延长线重合 另外标记点在上面还是下面好象无所谓的

网友:
shuiguan  在 2005-5-15 01:02 PM 发表:

也就是活塞走到最上面时,小齿轮上的那个点和气门顶杆延长线重合 另外标记点在上面还是下面好象无所谓的

对!

标记点在上面还是下面好象无所谓的
(正上或正下都行)
因为曲轴转两圈,桃子转一圈!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5-5-15 at 1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