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郁闷哦

楼主(2005-05-14):
今天收到商城里买的特价幻影电池10C1950ma11.1V的的,到手没测试好坏就改了线头,等充电才发现一块居然才8v多,怎么都充不进,因为改了线,估计也退不了了,一气之下拆开看看,居然发现其中一节电极处漏液结晶了,一股酸味,190多就这样打了水飘。

剩下两个电池用我的充电器放电充电后发现怎么充都只有1049的容量,而我的ele电池2200就是2200,1500就是1500,没这样悬殊大。难道特价就会缩水吗???(这个容量是充电器显示的)

我充电器设置充电容量是1950,充ELE电池我分别设置1500和2200都没事。就这个特价电池出这个鬼问题,就这样哪还敢用到飞机上,干脆用来点电珠照明算了

楼主:
今天同时收到的飞高6同道40M的接受机配飞高兼容FU40.690 69频道晶体怎么也配和不了我的RD6000SUPER(原配40.81 81频道晶体),哪为高手能指教啊。接受机有反映,但是乱动。

楼主:
还有主横轴弯了,该死的厌氧胶怎么搞也拆不下,电吹风吹,热水煮都没招,只好用斜口钳绞掉一边大桨夹(可怜我的大桨夹哦,就这样牺牲了,还好不是金属大桨夹,要不心痛加头痛。),这才露出螺丝,用电磨磨了螺丝头,才取下变形的横轴,我气啊。。。。。。

网友:
电池会不会是放得太久而造成的!?

网友:
是啊!个人经验:锂聚放的太久或者放置时的温度较高都会有膨胀漏液的情况出现。

网友:
不会吧,我的电池放了一年多了,先锋的,都没事嘛,我基本不用它,

网友:
城市浪人  在 2005-5-14 10:08 PM 发表:

今天同时收到的飞高6同道40M的接受机配飞高兼容FU40.690 69频道晶体怎么也配和不了我的RD6000SUPER(原配40.81 81频道晶体),哪为高手能指教啊。接受机有反映,但是乱动。

应该是晶体问题,但不清楚三河是要JR晶体呢,还是FUTABA晶体.

我的GWS 6通也和你一样,搞笑的是,我买的接收机是JR类型的,接收机晶体是通用的,但发射机晶体,ELE给我发的是FUTABA的,导致无法使用,不过ELE还是愿意退,我省的麻烦了,算了.后来配了飞高的发射机晶体(JR 72.190),一切搞定.

所以问问晶体吧

网友:
SANWA的设备应该是可以和FUTABA的兼容的

网友:
我朋友用的JR 9X +飞高接收+飞高晶体没问题,看来RD6000....

网友:
SANWA的设备最好用SANWA的原厂晶体。

楼主:
baiming  在 2005-5-16 07:20 AM 发表:

SANWA的设备最好用SANWA的原厂晶体。

我也换了遥控原带的40.81晶体,那就一点反映都没呢

网友(2005-06-25):
40M的接收机应该是通用的,但发射机晶体不同厂家是不一样的。

网友:
TX配遥控器,RX配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