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5-05-14):
机子飞起来的时候.把方向微调打到底,机身还转,怎么办?
谢谢!!

网友:
灵感飞飞  在 2005-5-14 11:48 PM 发表:

机子飞起来的时候.把方向微调打到底,机身还转,怎么办?
谢谢!!

调中立

网友:
正面左边第一个是调感度(可以理解为灵敏度),第二个是调中立点.感度一般在中间位即可.
    中立点调法:当电直尾对你时,推油门时电直尾部左偏,此时中立点过量,应逆时针调旋钮一点点.反之当电直尾对你时,推油门时电直尾部右偏,此时中立点不足,应顺时针调旋钮一点点.
    一定记住:调旋钮以前要拔下飞机电源,调好后在接上飞机电源 也就是等于重新自检.绿灯一直亮时你就可以爽飞了.呵呵.
    还有 在各舵面都水平下,电直的重心位置准确,是飞行的前提,要不就会象苍蝇一样乱飞.
    呵呵.一点浅薄体会.仅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