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火花电容用哪个类型的教好

楼主(2005-05-15):
消火花电容用哪个类型的教好??380级用哪个容量??用几个??怎么样连接??

网友A:
两个104瓷片电容就可以,一头连电机外壳,另一头分别连两个接线柱。

网友B:
至少是50V以上的104.最好是独石的

楼主:
至少是50V以上的104
104是多少容量的??

网友C:
104就是 0.1u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