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问题

楼主(2005-05-15):
红圈里要焊在一起吗?

这样接线对吗?

网友:
第一副图红圈里的三根线不能焊到一起,那就是电机的3根引线,是上面白色矩形的三根线连在一起。

第二幅图没错。

网友:
三组线的绕线顺序都一样吗

楼主:
谢谢啦!那周围的磁铁如何排列的呢?NSNSNS看不懂。

网友:
第一是星形连接,第二是三角连接。一般的商品无刷是一,有功率大的说法。

网友:
不是吧,第一个图是星型绕法,功率小,但是省电;第二个图是三角型绕法,功率大,但电流也大。

网友:
哦,可能是我搞反了。
反正我都是买的,自己做了6个,没试过。

网友:
eett  在 2005-5-17 22:41 发表:

哦,可能是我搞反了。
反正我都是买的,自己做了6个,没试过。

哈,那你比我强,我绕了3个都没有转起来,只好扔那里了。想买个cd无刷来玩玩,可不知道那里去买,只好玩辉胜那个大笨家伙了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5-17 at 23:13 ]

网友:
我朋友在电脑城卖电脑,我曾经拿了8个光驱,拆坏两个,做了6个,因为怕烧电调,所以没试。其实买一个不贵。关键是买了东西要好好用,让它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