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更换主马达手记

楼主(2005-05-15):
  2005年3月12日,在“模型”购置了一个黑色的280马达(他们吹嘘成增强370马达,日本技术制造。其实就是雷鸟原厂的国产280马达),搭配10T铜齿,换上去试飞以后,感觉动力很好,累计飞行14个小时,终于把碳刷磨断了。对这个马达,我的感受如下:这个黑版的280马达功率比雷鸟2代早期使用的白色360马达高,动力好,使用原厂电池,油门一半多一点就可以悬停,再稍微给油就窜很高。但是缺点也不少:1、耗电量比较大;2、它的转子直径小,效率不高;3、它的碳刷小,容易磨断,寿命不长;4、由于280的马达工作在这种条件下已经是超负荷运转了,所以发热量极大,一块原厂电池下来就热的烫手(已经加散热片),手不敢摸,需要休息才能飞下一块电池,影响飞行情绪。
  2005年5月5日,把原来的白色360马达换上,将原配的10T铜齿换成在商城购买的13T塑料齿,换上去试飞以后,感觉主桨转速比照以前的10T铜齿提高很多,动力好很多,跟上一个280马达差不多。但是经过几次飞行以后,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马达发热,跟280的差不多,而且热了以后动力下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又更换了12T和11T的齿轮来调整减速比,经过反复测试,最终使用了12T的塑料齿。这个搭配使得马达的动力能够得到发挥,但又不至于超负荷引起过热。现在两块电池下来,马达很热,但是可以用手摸,属于有刷马达的正常发热量。而且耗电也比13T时小很多。这个马达最大的优点是寿命长,碳刷非常大,而且耐磨,已经累计飞行快20小时,基本没怎么磨多少。
  现在很多模友的雷鸟都是黑色的280马达,估计经过一段时间的飞行,会遇到马达报废的问题,那么再更换什么马达呢?希望这篇文章能对你有所帮助。

[ Last edited by jackyzh on 2005-6-20 at 10:24 ]

网友:
对的,我的原装马达就是黑色280的。

网友:
我换的ELE 3000KV无刷,由于电调、无刷马达、11V电池组(必须用10V以上电池,否则尾马达动力弱)重量明显加大,造成扭力很大,必须用质轻的PE桨搭配4200尾马达才能自如飞行。希望朋友们以后改无刷雷鸟能得到点经验。

网友:
J啊,你不早点发这个帖子,要是早看到我也买上一颗12T的塑料齿轮啊!现在光买一颗塑料齿轮也太不划算了啊!晕死!

网友:
这个能不能能用到雷鸟上啊?可以的话应该不错的,我也是偶然看到的。

楼主:
“gyf”模友,我觉得3000KV的有些大,虽然我没有试过无刷,但是我觉得2500-2800KV就差不多了吧。扭矩大是很难搞啊,尾桨推不动。

网友:
gyf  在 2005-5-15 09:45 PM 发表:

我换的ELE 3000KV无刷,由于电调、无刷马达、11V电池组(必须用10V以上电池,否则尾马达动力弱)重量明显加大,造成扭力很大,必须用质轻的PE桨搭配4200尾马达才能自如飞行。希望朋友们以后改无刷雷鸟能得到点经验。

换成为无刷CD,看我的帖子,雷鸟尾架稍微加工一下就可以安装.很方便

网友(2007-10-25):
那里能买到雷鸟的碳刷啊

网友(2012-04-13):
引用 楼主:
  2005年3月12日,在“模型”购置了一个黑色的280马达(他们吹嘘成增强370马达,日本技术制造。其实就是雷鸟原厂的国产280马达),搭配10T铜齿,换上去试飞以后,感觉动力很好,累计飞行14个小时,终于把碳刷磨断了 ...

这雷鸟SPEED碳刷马达烧了我两个三合一
时过7年,经多次测试,发现这雷鸟6CM大齿机架最优配置是ESKY KV3900 9T 40克马达+6.5度木桨

网友(2018-06-01):
很好奇:这么个“坟贴”是怎么复活的?

网友(2018-07-04):
2005年的 这飞机当年很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