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我的心得!

楼主(2005-05-15):
各位模友,以前受条件所限只是玩过玩具车,动手改改也觉得挺有成绩感了,但感觉车模什么的好神秘,特别是油车。后来自己有了油直,才觉得其实车模相对来说要好弄得多。现在有个想法提出来请各位模友请指点:
不管是什么油模还是电模,都有一个问题就是,玩得时间就是十多分钟,改动的余地也不大。因此,我想在选购模型的时候尽量买大点,我就在广州看到过一台大脚玩具车,将近一米长,40CM宽(想起来就心动啊)我的设想买大玩车(相对便宜)胎和方向部分都自己加装轴承,加固车体,然后换便宜的电动飞机的摇控,换最大马力电机,摩托车电瓶。大家想想看发动机和高性能电池的后续费用占了开支大部分,而电瓶贵的得80,充一次电可用几个小时了。

网友:
这可算的上是大模型了

网友:
时间方面,油可以带多点。电池3排以上。也能玩玩了,人多有汽车可以带个充电机,一相油,一排电当然不够的。
车模型不在于大,体积适中就好,比例要得当。一般1/10电房车长在450MM,宽200MM。1/8油大脚在550MM,宽400左右。重要5KG左右。
玩具车没有加轴承的位置,至少连轴套都没有,劝你不要买,玩过模型车就知道和玩具的区别了!宁缺勿烂啊!
大马拉大车,小马拉小车,马达大车大不一样吗。
另外电瓶太重,放电差,携带不变。松下3000电池也就5-6快一节,一组也就40左右

网友:
同意楼上。玩具和模型是不一样的。

楼主:
我是改过一台,当时是只是觉得车体太小了,和速度还不行,其它方面我觉得很不错,特别是走起来,有真车的感觉。

网友:
我爱宝马  在 2005-5-16 08:01 PM 发表:

我是改过一台,当时是只是觉得车体太小了,和速度还不行,其它方面我觉得很不错,特别是走起来,有真车的感觉。

玩过了油房和电房就应该清楚了。速度可以说,玩具车很难改出来。因为结构等的限制。

其实买一台玩具车+改装费,多少钱我是很清楚。不过那样我宁愿买一台2手的电车爽爽~!!

你要是改1米长的玩具车。速度你能改得上60公里,都没那么大的场地跑啊`!!

不一定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