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3810如何设置副翼的差动呢???谢谢!!

楼主(2005-05-15):
(无正文)

网友:
什么叫做副翼差动?副翼本身就是差动的啊?你是说襟翼?

网友:
他的意思大概是让两片副翼偏转角度不同吧……

网友:
我想他的意思是希望调到副翼向上角度大于向下的角度吧!这个才叫副翼差动!不然在滚转时会引起晃动,滚转不在一条直线上的!!我也用3810 ,但也不会在发射机上设置,只会通过副翼上的摇臂向前或向后来调整!!

网友:
我来问问呢,为何我的3810,左倾会掉油门,右倾会加点油门???而且最主要是掉油门,加油门好像很小.难道什么联动了???

楼主:
chujian  在 2005-5-18 02:13 PM 发表:

我来问问呢,为何我的3810,左倾会掉油门,右倾会加点油门???而且最主要是掉油门,加油门好像很小.难道什么联动了???
如果设置了联动,在TRVL ADJ那里可以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