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0准備起航,over.....

楼主(2005-05-15):
由於主槳斷了一只,放了起碼半年的MS700終於可以繼續服役了。動感十足的機頭罩加上輕而且硬度高的碳纖機身,正點......

自制的舵機架,簡單而且容易加工。

穩定性絕不差於450X。

网友:
我的坏了几个零件,残废了,楼主哪里买的零件?

楼主:
我只坏了主桨、尾保护翼。主桨在天域买的,尾保护翼是用22号机的零件。

网友:
我是尾推坏了,尾轴也歪了.唉

网友:
现在觉得MS700最大的问题,就是尾巴那里的锥形齿轮和伞形齿轮,时间久了容易和碳纤传动轴打滑,如果碳纤轴能够换成金属的,截面再加工成多边形再和齿轮吻合的话,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了!!!不知哪位兄弟有这个能力啊!?

网友:
天域的ms700主浆根部好像偏薄了一些啊,你加了垫片么?

楼主:
jait888  在 2005-5-16 11:32 AM 发表:

天域的ms700主浆根部好像偏薄了一些啊,你加了垫片么?

是呀,加了垫片,另外那支轴我也换成金属的(雷虎原装的尾杆),应该很耐用哦!

网友:
newer  在 2005-5-17 10:47 AM 发表:

是呀,加了垫片,另外那支轴我也换成金属的(雷虎原装的尾杆),应该很耐用哦!

兄弟,你说的这个(雷虎原装的尾杆),我实在找不到地方买啊,能不能帮我买一根阿?
另外那2个华科尔的金属齿轮你是用什么胶水粘到金属传动轴上面啊?

网友:
newer,我是塔台,地面静风,允许起飞。

楼主:
jait888  在 2005-5-17 11:26 AM 发表:

兄弟,你说的这个(雷虎原装的尾杆),我实在找不到地方买啊,能不能帮我买一根阿?
另外那2个华科尔的金属齿轮你是用什么胶水粘到金属传动轴上面啊?

兄弟,我的是在E“X”模型買的,而且價錢便宜。不过E“X”已经搬到佛山了。我买的华科尔不是金属齿轮,你可以用“Loctite"的胶水,也就是我以前跟你说的AC胶

楼主:
szc  在 2005-5-17 11:46 AM 发表:

newer,我是塔台,地面静风,允许起飞。

收到! over...

网友:
newer  在 2005-5-17 12:07 PM 发表:

兄弟,我的是在E“X”模型買的,而且價錢便宜。不过E“X”已经搬到佛山了。我买的华科尔不是金属齿轮,你可以用“Loctite"的胶水,也就是我以前跟你说的AC胶

有没有网站,联系电话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