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9X改左手油门!!!

楼主(2005-05-15):
怎么改法?

网友:
反过来拿知道

网友:
将发射机内部的油门电位器的连线与升降舵的连线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空军一号  在 2005-5-15 20:34 发表:

将发射机内部的油门电位器的连线与升降舵的连线换一下就可以了

9x这种带电脑的设备可以在基础菜单里改左手油门的。

网友:
空军一号  在 2005-5-15 08:34 PM 发表:

将发射机内部的油门电位器的连线与升降舵的连线换一下就可以了

晕!!!!!

网友:
感觉还是的把左右换个位置,因为毕竟油门没有弹簧,其他的有

网友:
里面的弹簧互换一下,左手油门就没有弹簧了。然后在电脑菜单里面设置,左右互换就可以了。

网友:
按我的理解和使用,9X没有能在菜单里随意更改拉杆控制项目的功能.

网友:
korg  在 2005-5-19 04:23 PM 发表:

按我的理解和使用,9X没有能在菜单里随意更改拉杆控制项目的功能.

有的,在基础菜单里,我就用9X。

网友:
理解够深刻

网友:
飞翔滴→拽妹  在 2005-5-19 06:40 PM 发表:

理解够深刻http://img.eoshow.com/eoshow ...

都是从出学开始的嘛,大家帮助大家!!

网友:
正确的告诉需要的人,改左手油门
1.打开电源的时候在菜单里更改十字盘的设定(选第二个)
2.弹簧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阿风  在 2005-5-20 09:32 PM 发表:

正确的告诉需要的人,改左手油门
1.打开电源的时候在菜单里更改十字盘的设定(选第二个)
2.弹簧换一下,就可以了。

不是十字盘的设定,十字盘设定是Swash type,但是改油门应该是用Stick mode设定,就在swash type的下一项。里面有四种设置!

网友:
在stick mod里
4种设置
1。是左手升降和方向,右手油门和副翼
2。是左手油门和方向,右手升降和副翼
3。是左手升降和副翼,右手油门和方向
4。是左手油门和副翼,右手升降和方向

网友:
对,就是这里,我说的含糊了,那也就是第二个阿,哈哈

网友:
按着ENT键打开发射机电源,进入[SYSTEM M.],选择STICK MOD,进入以后,选择Mode2 或者 Mode4就可以了。然后拆开发射机,换弹簧。

噢,忘记了,好像9x没有这个功能,9xII才有这个功能

[ Last edited by szc on 2005-5-22 at 19:06 ]

网友:
我试着改过,油门改在左手,右手与十字盘动作同步,这样好飞,(要是你才练可以这样改,可我现在已经习惯右手油门了)

设置完后,要把后盖打开,将回中弹簧换过去.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发贴的当晚已经改好了.现在的水平也基本回到以前的状态.(为了左手油门我又买了一台V250,大龙全在家睡觉郁闷的要死.哎!)
以前在右手油门的时候,怎么也做不出龙旋风.现在好了很容易就出来了.只是掉一点高度.还要再继续练习.真是多谢了!

网友:
我也用左手油门,方便一只手就能控制飞机的动作,呵呵。有没有北京的朋友也用左手油门大家多联系有空一起飞

网友A:
55555555555555555.求救.10X如何改啊???

网友B:
其实大家也不一定要用左手油门阿!因为我们比较习惯用右手控制油门,那么可以改成mode 3的形式,即是左手升降和副翼,右手油门和方向,这样改正起来没有这么困难!!

网友C(2005-06-14):
里面的弹簧互换一下,然后在电脑菜单里面设置。飞固定翼很爽!

网友D:
我飞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一个朋友是左手油门,认真研究觉得左手油门比较科学,但是一想要从头来联就冒汗还是用右手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