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更新!]各位周六、日这样的飞行日,如果飞亚托会不 ...
[照片更新!]各位周六、日这样的飞行日,如果飞亚托会不会尴尬呀!

楼主(2005-05-15):
这两天连续飞行了两天,由于手头只有3块
电池
能服役。
另一个模友飞他的神龙30油直,感觉我爽飞的时间太短了。他从早上飞到晚上才不到1桶油 10几个起落,我就3个起落,郁闷呀。
今天刚刚弄会航线,特别想继续呀。
各位版大和模友可否推荐一款小点的油直给我呀,感觉30级别的油直还是太大了,放到我的车里面很占位置。能有一个15级油直就太好,跑到飞扬看到有一个Quick15级的油直,这个行不行呀。
我的飞翼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5-18 at 00:43 ]

网友A:
这么快就上来了。

楼主:
贴这两天的两张飞行照片
对尾停
对头停
由于没有带DV,所以航线没有拍到。
另想知道如何上录像呀!

网友B:
兄弟,是深圳的?

楼主:
不是呀,武汉的。

网友C:
quick15配件是个问题

网友D:
你带个场外充电器
最快的充电方式只要30分钟就可以冲好了
这样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场外充电器是不是大电流充电呀,这样一来电池不是要折寿吗?

网友E:
e-sky CP2配了一个外场充电器,1安的,3块电池边冲边飞应该还可以。

网友B:
另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再买部油机,每次飞完电的再飞油的。我就是这样啦!

网友F:
看来Trex的重量的确是个问题。
楼主为什么不考虑再多备几个大容量的电池?
神龙30油直, 十几个起落大约是多长的飞行时间?
[ Last edited by llyy08 on 2005-5-15 at 22:57 ]

网友G:
楼主可以把录像给我,我帮你传并提供下载。。。。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
我配的3组锂电都是2200mah的给亚拓用应该算是大容量了。其实飞12分钟没有问题,但保险期间我都是飞10分钟就停的。的确打算再配4块ele 11.1v 15c 1500mah电池,这样就有一次70分钟的飞行保障了。可外场充电器还是需要考虑一下,模型好像有一个外场充电器卖,不过挺贵的。
模友的神龙30一箱油大概飞8至10分钟。
15级的油直弄下来不知道多少银子,是不是会挑油呀。如果弄小油直我应该还需要购买一个GY401 + 9253尾舵机和大容量接收电池组对吗?其它舵机FF9都配了。
另多谢tomy!

网友D:
3军的哪个是SWALLOW是老款的
韩国新的SWALLOW是新款的ADVACE
功能上面新款的增强了很多
我个人的使用感觉比KS的还要方便
充电器还是使用比较好点的
玩电的在这方面省钱就没有必要了
可能你冲坏的电池的费用会比你买个好点的充电器更高!!!

楼主:
多谢版大
另外想多问一句,锂电到底多少C充电比较合适呀。
如果半小时,我的2200mah锂聚得2C 4A的充电电流呀。好恐怖呀。

网友H:
1C以内充电比较安全

网友I:
个人认为,关键不是飞行时间,而是一个安全、易用性的问题!飞油机时,有时调动力就要花不时间,出去飞还得带人帮忙清场才好。 油机相对要危险得多。而且一天一桶油就相当于一组电池了。
不如带个场外充电器,加个电瓶就行。 你就直接接车上供电就行了。

楼主:
各位提到的观点我都理解,尤其是油直较为危险。我现在是在盘算完整飞行日子里面,如何提高实际飞行时间的问题。我来推算这样一种情况
首先交待一下我的充电设备和电池情况
充电器A:亚拓平衡锂电充电器 1A输出
充电器B:A.K.E S400平衡锂电充电器 400ma输出
电池组1号:A.K.E 6c 1950mah锂聚(已有35次循环 ) A充2小时 B充4.5小时
电池组2号:深圳伟高 6c 2200mah锂聚 (已有30次循环 )A充2小时 B充5.5小时
电池组3号:ele 10c 2200mah锂聚(已有10次循环 ) A充2小时 B充5.5小时
电池组4号:ele 10c 1600mah锂聚(已过3次初始循环 )A充1.5小时 B充4小时
电池组5号:ele 15c 1500mah锂聚(全新) A充1.5小时 B充4小时
电池组6号:ele 15c 1500mah锂聚(全新) A充1.5小时 B充4小时
序号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时长 内容
1 9:00 9:25 25分钟 用1、2号电池组飞行
2 9:25 9:45 20分钟 休息
3 9:45 9:50 5分钟 充电,2号接充电器A 1号接充电器B
4 9:50 10:10 20分钟 用3、4号电池组飞行
5 10:10 10:30 20分钟 休息
6 10:30 10:46 16分钟 用5、6号电池组飞行,头三个循环所以飞行时间为8分钟
7 10:46 11:55 71分钟 等待充电,2号充满,将1号改接充电器A,3号接充电器B
8 11:55 12:55 60分钟 1号充满,3号接充电器A,4号接充电器B
9 12:55 13:55 60分钟 吃午饭,等待充电
10 13:55 14:15 20分钟 用1、2号电池组飞行
11 14:15 14:55 20分钟 休息,等待充电,3号充满,4号接充电器A,5号接充电器B
12 14:55 15:55 60分钟 休息,等待充电,4号充满,5号结充电器A,6号接充电器B
13 15:55 16:15 20分钟 用3、4号电池组飞行
14 16:15 17:15 60分钟 休息,等待充电,5号充满,6号接充电器A
15 17:15 18:15 60分钟 休息,等待充电,6号充满
16 18:15 18:31 16分钟 用5、6号电池组飞行
17 18:31 飞行活动结束
大家可以看看下面的时间分析
全天到场至离场时间9:00 至 18:31共571分钟,大约9.5小时
实际飞行时间为122分钟,大约2小时 所占比例21%
主动休息时间为140分钟,大约1.5小时 所占比例16%
主动等待充电为251分钟,大约4小时 所占比例42%
上述数据是根据上周时间飞行情况和平时的充电情况,推算出来的,但基本能反应完整飞行日的情况了。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5-17 at 12:22 ]

网友D:
晕你的飞行频率也太高了吧
飞机给你这么飞的话损耗就是狂高了哦

楼主:
版大如果你认为这个使用频率高的影响机机寿命的话,我打算把我的2号小暴龙投入服役。
2号机的舵机,接收等设备都是齐全,差个电调和电机。呵呵!!
我想抓紧完整飞行日和好飞行场地多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