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飞过-全球.高飞50(3A型)的兄弟发表点看法

楼主(2005-05-15):
正热切关注此机
[ Last edited by su31 on 2005-5-15 at 20:27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我与你一起关注吧

网友B:
没飞过,也没看到过,呵呵……

网友C:
su31
在 2005-5-15 21:08 发表:
不沉
你有50 3A吗?
我的50 3A,加上发动机燃油舵机接收机电池以后全重2900克,翼载荷较大,用OS 40FX动力还可以,但是明显速度很快
一开始我用了很大的舵角,副翼偏转超过30度,横滚一秒钟4圈。。。。。不过稳定性很好
现在改了小舵角,在遥控器里面也设置了50%小舵角,估计会好很多,上次飞行中没有使用襟翼,着陆速度很快,需要较长的跑道
估计现在使用襟翼会好一点

网友D:
高飞曾经我也很喜欢.我好几个飞过它的朋友都后悔,结构设计不好,还是对接机翼,强度差了点.又不好修复.

网友C:
那个飞机还是好的,但是似乎不适合于我这样的菜鸟,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