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模拟油直飞行

楼主(2005-05-16):
我准备买油直,但不会飞,想先用g2练习好了再买,现在有4vf是否可以很逼真的练习油直?因为油直需要更多的通道,而4vf只有4个通道,问题由此而来。最好能说的详细点,多谢了。

网友:
楼主实在没钱买设备的话就买个RD6000 Sport将就将就吧,别抱着4vf了那个不适合飞油直。

[ Last edited by Mayth on 2005-5-16 at 10:29 ]

网友:
RD6000新手用很合适的哦

网友:
确实,为了节约米我先前就用T4VF玩油直,后来还是买了FF9,多浪费了几百

网友:
要买大九就要快了.听说小日本不做大九了..全力推FF14,要18000的米.. 日本鬼子都不知道怎想的...

网友:
买RD6000super吧,5点曲线.相当超值.

网友:
人家说要用4VF在G2中飞油直。
在G2中用4VF和FF9是没有区别的,因为G2就只认4个通道,相反如果用FF9之类的高级设备设定还要麻烦。最多就多一个大小比例功能。
所以在G2中用4VF飞直机是完全可以的。倒飞及3D都可以。

网友:
转速  在 2005-5-29 05:47 PM 发表:

人家说要用4VF在G2中飞油直。
在G2中用4VF和FF9是没有区别的,因为G2就只认4个通道,相反如果用FF9之类的高级设备设定还要麻烦。最多就多一个大小比例功能。
所以在G2中用4VF飞直机是完全可以的。倒飞及3D都可以。

但这样的话,切换3D就要用键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