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佳SU-31最新试飞情况

楼主(2005-05-16):
原来副翼抖动的问题按航佳吴厂长的建议做了改进,加贴胶带。

副翼改为用两只舵机分别驱动两边副翼。

电机是辉胜外转子无刷,电机输出轴改为倒装,转子磁铁改换成12片10*5*2的N45H钕铁硼,锭子线圈没有改动。电机静态测试,8*4的原配桨,10V 12.8A 10500转。

两组11.1V 1600mAH锂电并联供电,起飞重量780克。

试飞情况不错,原副翼抖动的问题已解决,新电池地面滑跑10米即可拉起,可轻松完成筋斗、横滚、倒飞,滑翔性能很好。

问题和不足:
    1、动力富余量不够,飞了几分钟后就拉不了筋斗了。
    2、高速俯冲时机身会像失控一样的自己横滚,原因还没找到。
    3、这个配置稍嫌头轻。

[ Last edited by 小飞猪 on 2005-5-16 at 08:52 ]

网友:
电动的!可以做3D吗?呵呵。

网友:
对比一下原配动力系统: 380级无刷电机(φ30*45)直驱8*4桨,7。4V2200mAh锂电.
  初期转速11000-12000,电流不到20A,静拉力大于700克!飞行重量680克。
动力和飞行重量都不错,可以试试哦!

网友:
请问原配的无刷KV值是多少的?

网友:
垂尾和方向舵的问题

网友:
成都航佳模型  在 2005-5-16 13:02 发表:

对比一下原配动力系统: 380级无刷电机(φ30*45)直驱8*4桨,7。4V2200mAh锂电.
  初期转速11000-12000,电流不到20A,静拉力大于700克!飞行重量680克。
动力和飞行重量都不错,可以试试哦!

这个效率可不比辉盛外转子高
这里如果用高一级的外转子,动力就比价理想了

网友:
用09二冲程比较好吧?~~~就是不太稳定地说~

网友:
说的是电机

网友:
成都航佳模型  在 2005-5-16 13:02 发表:

对比一下原配动力系统: 380级无刷电机(φ30*45)直驱8*4桨,7。4V2200mAh锂电.
  初期转速11000-12000,电流不到20A,静拉力大于700克!飞行重量680克。
动力和飞行重量都不错,可以试试哦!

电池一定要好喔!10C放电,且要耐室外50度左右的高温。爽!贵!

网友:
螺旋性能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