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

楼主(2005-05-16):
各位老大你们的油机飞完时,会很干净还是留有一点底油,油箱内的底油可以清的干净吗?
我的机每次都有一点点在里面,你们的呢?

楼主:
没人灌水我先来

楼主:
各位前辈你们都潜水了吗?
快回答问题

网友A:
都是一样的.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B:
油箱剩余的油不用清干净的,下次飞直接加油就行了,只要不长时间停飞就不要清理油箱,没必要,油箱都是塑料材料,不会有影响的,用油夹夹住油箱进化油器的油管就行了。

网友C:
这很正常呀

网友D:
可以用泵抽干净..油桶内的油管长度不可太长,不然就抽不干净.高手可以悬停耗掉所有的油..

网友E:
尽量的把油箱的剩余油抽干净,剩余的下次跟新加的油一起继续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