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油门曲线问题

楼主(2005-05-16):
请教油门曲线点越多越好对吧?
请问:油门曲线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油门的曲线理论上是越多越好
但是过多在调整的时候就会比较麻烦
一般的FF9油门曲线是5点
9X的是7点
油门曲线可以根据你的设置
使油门摇杆在不同的位置
对应不同大小的供油量
在电直上就是不同大小的电流输出了
这样可以使你的飞机油门响应更加细腻
同时当你开启特级模式时
必须使用油门的曲线功能

楼主:
谢谢版主!再请教我现在买油直或亚拓T-REX450X 拿不定主意,请你提点建议

网友A:
这个是2种完全不同的飞机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经济实力可以的话就2个都买
如果经济实力只能维持一个飞机的话
我建议你买450X
毕竟450X对于新手来说飞行的成本是很底的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对场地限制比较小
我们上海有好多模油都是用他学会飞悬停甚至航线的
而且450X的性能要比目前所有市场上的30飞机性能都好
除了抗风性能外
毕竟是2个重量等级的飞机
而相对与其他的小电他又是最稳定和抗风性能最好的一个飞机
昨天上海的5级大风里面我们照样飞
小东西的抗风性能有时真超过我自己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