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桶式水机是怎么样转弯的

楼主(2005-05-16):
我买了中航产的一对浮桶最进想做上水机飞飞.请问一下飞浮桶水机的模友,在水上行进是靠飞机的方向舵转弯而浮桶的双舵不要或者固定成直线行进方式不动.当然这样在飞机慢速行进时方向是不灵活的,如果加装浮桶方向舵又增加许多麻烦....

网友:
我做浮筒的一些结构供你参考!没水舵飞机的水面操纵性能很差。

我的浮筒架可以对迎角和重心微调。

我做的双水舵,实际上单水舵就可以。

用软轴连接水舵。

楼主:
我的浮桶也是双舵.看来还是不能怕麻烦了.谢谢你的图片.

网友:
受到启发,谢谢!

网友:
我的水机从来就没有水舵,起飞的时候迎风就可以了,降落的时候就一个字!捞!

网友:
偶的水机没有水舵
起飞降落都跑得直
有时可以手投起飞
降落上岸

网友:
加了浮筒,怎么不把前起落架拆了啊。

网友:
chyokyo  在 2005-5-17 23:32 发表:

偶的水机没有水舵
起飞降落都跑得直
有时可以手投起飞
降落上岸

浮筒也能降落在岸上?

网友:
在水面上降落的
然后滑跑上岸哈

网友:
告诉你个省事的办法,在方向舵上装一根2MM钢丝(车辐条就很好),一头焊上水舵伸到水里就行了。注意为了保持滑行稳定性,要在浮筒后面装上固定的鳍来稳定滑行方向。

网友:
装一个舵就够了

网友:
wuxq  在 2005-5-16 04:23 PM 发表:

我做浮筒的一些结构供你参考!没水舵飞机的水面操纵性能很差。

我的浮筒架可以对迎角和重心微调。

我做的双水舵,实际上单水舵就可以。 ...

好漂亮的机机啊,我也是南京的,你一般在哪里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