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取舍:T4VF、T4YF、VG400

楼主(2005-05-16):
T4VF:四通道三舵机,防滑可调整合金控制杆。
      伺服反转,训练系统。
      发射机::T4VF
      接收机:136df(FM)含六通道接收机.72M
      舵  机:S3003*3
      发射制式:FM
      ¥:670

T4YF: 超值版T4YF
       四通道四舵机,防滑可调整合金控制杆。
       伺服反转,训练系统。
       发射机::T4YF
       接收机:136f(FM)含六通道接收机.40M,72M
       舵  机:S3003*4
       发射制式:FM
       ¥:670

VG400:VG400 发射机
       RX-611六通接收机
       102舵机三个
       附件(设备飘带,延长线,橡胶垫片,螺丝及套筒,电池盒,调节手柄,说明书)
       ¥:680

三者难以取舍啊,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飞电动偶觉得这三个的接收机和舵机基本上不太好使,不如只买个发射机,配GWS的其它设备.

网友:
cfandd  在 2005-5-16 11:25 AM 发表:

T4VF:四通道三舵机,防滑可调整合金控制杆。
      伺服反转,训练系统。
      发射机::T4VF
      接收机:136df(FM)含六通道接收机.72M
      舵  机:S3003*3
      发射制式:FM
      ¥:670

...

楼主你的价格在哪里看到的啊?可以给个连接给我吗?我想去看看。。。。

网友:
去 高国模型

网友:
都差不多,看你喜好了,我觉得主要差在外型。

网友:
不会吧?性能4VF和4YF有什么差别?怎么多了一个舵机还那么便宜啊?4YF为什么4VF便宜呢?性能差在哪里啊?

网友:
性能好像差不多,4yf比较象玩具,4vf看着cool一些,4vf已经停产了,新货销量自然也就高了
vg400就别考虑了吧?找不到接收机。。

网友:
gyro  在 2005-5-16 04:56 PM 发表:

性能好像差不多,4yf比较象玩具,4vf看着cool一些,4vf已经停产了,新货销量自然也就高了
vg400就别考虑了吧?找不到接收机。。

4VF没有停产!!!
来自官方的消息:
http://www.futaba.cn/web/news.asp?id=19

网友:
我就使用的vg400,个人感觉vg400十三个里面最漂亮的,呵呵个人感觉阿,纯属自恋。还有,vg400也可以用飞高的接受,我就配了一个,不知是不是飞高专门配三和的。确实,三和设备接收没futaba普遍,这点感觉不是很方便
vg400:

[ Last edited by harrycxy on 2005-5-16 at 19:33 ]

网友:
4VF比较普遍,带教练线教徒弟、或学飞有利。VG400外观好。

网友: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网友:
szc  在 2005-5-16 05:01 PM 发表:

4VF没有停产!!!
来自官方的消息:
http://www.futaba.cn/web/news.asp?id=19

到处都传说4vf就要停产了,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官方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