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老是卡在压带轮槽里怎么办?

楼主(2005-05-16):
我的亚拓有个问题:皮带总是会向左边偏(尾部面对自己),经常滑到压带轮和尾管之间的槽里,影响使用。在网上看见有模友自己用金属车制了带边的压带轮,从而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大部分模友没这个条件啊!请问大家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或者请有条件的模友做一些带边的压带轮出来卖给大家?

网友:
我们这里我认识和调试过的飞机有20架
现在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可能是你的飞机的皮带没有拉紧过松就会有跑偏的情况发生
每次飞的时候你注意一下飞机的皮带松紧度

网友:
zj2001  在 2005-5-16 12:50 PM 发表:

我的亚拓有个问题:皮带总是会向左边偏(尾部面对自己),经常滑到压带轮和尾管之间的槽里,影响使用。在网上看见有模友自己用金属车制了带边的压带轮,从而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大部分模友没这个条件啊!请问大家是 ...

尾杆有否变型(微小的)

网友:
我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加工,看可不可以加工一批。

楼主:
尾杆是好的,无变形。我觉得皮带不是很松啊,如果再紧一些,会不会增加不少阻力?

网友:
皮带的松紧
你只要用手去按一边的皮带
可以到尾驱动齿轮的2/3的地方就OK了
如果2边皮带会碰到就肯定过松了

网友:
我的经验:即使传动带松紧合适,本机也有在尾轮处皮带偏左的现象.只要将压轮用车床加工开个深0.8MM左右,宽约3.3MM的轮槽,槽边倒角,问题即可解决,效果很好.

网友:
我怎么重来没遇到皮带滑边 我的皮带上得很松 但是没这样的现象!!!!!!!是不是旷位大了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