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LE的电机和浆的搭配

楼主(2005-05-16):
请教一下,ELE EPS2000这款电机如果直驱,应该搭配多大的浆?
我在ELE的网站找不到这款电机的KV值。

网友:
7*6的应该可以吧

楼主:
这个太大了吧?

网友:
5043 吧

[ Last edited by 特帅呆王子 on 2005-5-16 at 18:44 ]

网友:
不如买个28030外转算了  外转好象也可以装在减速架上的哦

网友:
28030最大拉力??

网友:
有kv值啊
http://www.elemodel.com/shop/Def ... px?goodsid=10001084
3000-4200的kv直只能直驱4到5寸浆,并且桨距要注意,否则电流可就大了

[ Last edited by dmagic1 on 2005-5-16 at 21:43 ]

网友:
不同马达应该是不一样的,直驱的话KV4200的马达7.4v用5寸,11.1v还是4寸吧.

如果楼主属于暴力型,那测下电流,只要对电池没太大危害就用大点的喽.我手里有这马达可惜没桨测试.

网友: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5-16 10:41 PM 发表:

不同马达应该是不一样的,直驱的话KV4200的马达7.4v用5寸,11.1v还是4寸吧.

如果楼主属于暴力型,那测下电流,只要对电池没太大危害就用大点的喽.我手里有这马达可惜没桨测试.

补充一下,刚才拿马达看了看,想起来这颗功率可以达到200W的,~~马达本身集成散热片,而且前后盖有通风孔.大功率运转可放心使用.

[ Last edited by 网上无美女 on 2005-5-16 at 22:53 ]

楼主:
美女你说的大功率是不是5寸以下的浆都可以用?
现在手头有4030和5030,朋友的用于飞翼,我准备飞竞速机。
电池有11V1800mAh的。
这个搭配如何?

就是5030+11V ELE1800mah
主要为了速度

[ Last edited by tigerbj on 2005-5-17 at 08:12 ]

网友:
即使3000KV值的+5030桨电流都非常的可观
我的2800KV电机+5030折叠桨全速15A左右,固定桨电流可能还要大点
2800KV+5045,全速接近20A,对电池是个考验

网友:
这颗马达可以达到200W功率,~散热措施十分完善。

另外我说的大功率是(电压 * 电流)最好在200W以内为好,不能片面的用电流和电压的大或小。

如果搭配就看你目前情况了。既然你用11.1v电池,那电流控制在20A以内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不同厂家的桨,虽然直径 * 螺距型号一样,但工作一般电流不会相同的。所以还是测下工作电流最保险。

楼主:
也就是说电流不要大于18A(200W/11.1≈18A)
是这么理解吗?
另外,现在市售的无刷好像就没有适合直驱的。
亚拓的400S如何?配5030的浆

网友:
5030+亚拓2800kv 或2500kv比较合适

楼主:
现在卖KV2500以下电机的商家不好找。

网友: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5-17 08:54 AM 发表:

这颗马达可以达到200W功率,~散热措施十分完善。

另外我说的大功率是(电压 * 电流)最好在200W以内为好,不能片面的用电流和电压的大或小。

如果搭配就看你目前情况了。既然你用11.1v电池,那电流控制在20 ...

请高手将一下如何测无刷电机的工作电流。

网友:
adm  在 2005-5-17 01:56 PM 发表:

请高手将一下如何测无刷电机的工作电流。

晕,俺不算什么高手。

普通电流表就串在电池与电调之间的一根线上。勾表就勾在其中一根线上了。

网友:
tigerbj找到了什么好的竞速机子?

楼主:
dmagic1  在 2005-5-17 02:35 PM 发表:

tigerbj找到了什么好的竞速机子?

算不上专业的竞速机,亚拓的 競速翱翔SP遙控飛機

这里是链接

空机的价格不高,NT$1,350元,约356元人民币。

正在想办法购买。

网友:
呵呵,这台我已经飞了一个多月了
多多交流哦~

楼主:
dmagic1  在 2005-5-17 05:05 PM 发表:

呵呵,这台我已经飞了一个多月了
多多交流哦~

请教你是在那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