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同行如果一台模型上用两个无刷电机同时工作,请问各位同行电机和电调如何与接

楼主(2005-05-16):
请教各位同行如果一台模型上用两个无刷电机同时工作,请问各位同行电机和电调如何与接收机连接呢?

网友:
怎么不用一个高A数的电调直接带两个电机??可能会更一至。

网友:
搞错意思了吧

网友:
方法一、用“Y”线,把油门信号分到两个电调;

方法二、用一个大电流的电调推两只同型号的电机;

方法三、楼下的高手补充……

网友:
听说不能用一个电调配两个电机。

我也在弄一个接收机拖两个无刷电调电机,使用联动,没有用延长线。现在还有一点问题,就是不能同步转动。

有刷的我也试过,两个电调都给接收机供电,有冲突,把其中一个的负极去掉就好了。

网友:
一个电调推两颗马达是完全可以的,但马达最好要相同.电调最大工作电流大于两颗马达工作电流之和.为保险起见电调大一个级别最好.

楼主看来是两颗马达和两个电调,那可以象3楼说的用Y字线把两个电调同时控制,要么用设备的联动应该也可以,需要的明天给你试下,太晚了家人睡觉了~~抱歉.

网友: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5-16 22:59 发表:

一个电调推两颗马达是完全可以的,但马达最好要相同.电调最大工作电流大于两颗马达工作电流之和.为保险起见电调大一个级别最好.

楼主看来是两颗马达和两个电调,那可以象3楼说的用Y字线把两个电调同时控制,要么用 ...

那供电怎么解决?是用其中一个电调供电还是从接收机的供电接头?我一直想飞个双180的小飞翼,6a200克推力,还可以啊。

网友:
两个电机很难保证转速相同
据说一个电调带两个无刷是不行的
可以用两个电调接混控到接收的两个通道上,调整发射中立点就可以保证转速一致,就算以后马达性能差距变大也可以搞定
前提
发射通道要够
大9差不多
搞4发都可以

网友:
50dollar  在 2005-5-17 07:10 PM 发表:

那供电怎么解决?是用其中一个电调供电还是从接收机的供电接头?我一直想飞个双180的小飞翼,6a200克推力,还可以啊。

飞双180的飞翼干脆用两个电调各控制一个电机,用差速的方法转向,副翼只用一通控制俯仰,岂不更好?

网友:
stccs111  在 2005-5-19 23:03 发表:

飞双180的飞翼干脆用两个电调各控制一个电机,用差速的方法转向,副翼只用一通控制俯仰,岂不更好?

增加了重量并且很不喜欢推力差转向

网友:
50dollar  在 2005-5-17 07:10 PM 发表:

那供电怎么解决?是用其中一个电调供电还是从接收机的供电接头?我一直想飞个双180的小飞翼,6a200克推力,还可以啊。

供电可采用其中一个电调输出的电源,另一个电调就将插接收机的红色的电源线拔出来包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