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上的10A、25A、80A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05-16):
请帮我解惑!谢谢!

网友:
电调上面的这些数据是表示电调能承受的最大电流,10安、25安、80安

楼主:
谢谢!

我还以为是输出的电流呢!

网友:
szc  在 2005-5-16 11:13 PM 发表:

电调上面的这些数据是表示电调能承受的最大电流,10安、25安、80安

应该额定工作电流吧。

楼主:
要是是额定工作电流的话,80A的电调工作,其它电路板岂不是全烧掉?

楼主:
为什么25A的会比10A的贵那么多?

网友:
mochi1029  在 2005-5-17 11:09 AM 发表:

要是是额定工作电流的话,80A的电调工作,其它电路板岂不是全烧掉?

80A的电流并不通过全部电路,而且是由十几个场效应管分担.....但部分电调的线路板确实让人担心啊,看起来太单薄了!

[ Last edited by free-fly-h3 on 2005-5-17 at 19:58 ]

网友:
澄清了几个模糊认识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