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不摔机??????!!

楼主(2005-05-17):
由于飞得不好 看见有红外线平衡仪 (叫保证不摔机) 看了介绍说是很好 有点想买一个 不摔机也是一种节约 不知道有哪位兄台用过??有朋友也对它喜欢的吗???

网友:
我用过,调整好了保证不摔机,除非你忘了电池会没有电哦!
但前提是调整好哦!不然保证你立刻摔机,而且救都没法救哦!

调整过程颇有些罗嗦,但慢慢研读老外的说明书还是能明白的。我现在基本不用了,打算以后自制一套UAV时作为辅助飞行的设备用。

网友:
想练习真功夫,就别用,这样对你有好处啊

楼主:
是不想用 但是摔器机机 我烦!!!!!!!!

楼主:
在我的发动下,本来有几个朋友都想耍航模的.说我先耍了来,看见我耍了.说老一句,玩的就是心跳和钱.没得老鸟带,自己搞,老是摔,心里烦!又想耍.郁闷!!

网友:
可能航拍用的着

网友:
建议你不要使用
而且如果是花¥1600你还学不会悬停
我劝你从此不要再碰直升机了
我到现在还没见过一个人在450X上面花了¥1600还没学会悬停的!!!
而且真等你学会了悬停就放那里再也不用了
除非你搞航拍还有点用处
不过450X高航拍就有点勉强了

靠电子辅助设备学会也不是真正的学会

网友:
买个模拟器勤练习,比那个东西好得多

楼主:
说得有道理 这个东西我还是在理论中 看来还是只有好好练习g2了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不过我在亚托身上还没花到1600!!就是感觉以前花钱买的佳宝很不值了 费钱飞了不到20分钟就坏了 气人

网友:
既然有这个产品,自然有他的存在价值,使用得当的话应该是个不错的东西。我想生产它的原意也是帮助那些初学者,但过度的依赖就不可取了,现在的小孩都用学步器,我想它就是学飞器吧!一旦学会终归要闲置!如何处理这些闲置的东西才是问题。我儿子的学步器还在家里放着呢?占地方!卖废品又可惜,哎...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5-17 at 11:47 ]

网友:
hyf_lj  在 2005-5-17 10:12 AM 发表:

建议你不要使用
而且如果是花¥1600你还学不会悬停
我劝你从此不要再碰直升机了
我到现在还没见过一个人在450X上面花了¥1600还没学会悬停的!!!
而且真等你学会了悬停就放那里再也不用了
除非你搞航拍还有 ...

呵呵,我花了快1W了也没旋停稳一次过(油机电机),能飞,但是飘,郁闷啊。

网友:
iceman  在 2005-5-17 11:39 发表:

既然有这个产品,自然有他的存在价值,使用得当的话应该是个不错的东西。我想生产它的原意也是帮助那些初学者,但过度的依赖就不可取了,现在的小孩都用学步器,我想它就是学飞器吧!一旦学会终归要闲置!如何处理 ...

这个观点我倒是很赞同
如果他是卖300-400我觉得因该每个新手去搞个来
毕竟可以减少很多摔机
用¥1600的代价来闲置好象有点大了吧

网友:
说说旋停的要领好不

是不是需要随时用尾舵来平衡飞机的左移啊,我的飞机可以很平稳的起飞,也能通过左右副翼来平衡机体,但是平衡后就会出现左飘或右飘。稍微打尾舵又会出现抬头或低头。

另外我用DR6000sup遥控,500陀螺、亚拓9x舵机有相同配置的兄弟能说说螺距、油门曲线和舵角率、陀螺感度等调解吗,我的飞机完全按照说明书调试的。整机飞行重量在750g左右,已经干掉了3片大桨了,只能用偏重的塑料桨了。

网友:
城市浪人  在 2005-5-17 11:47 AM 发表:

说说旋停的要领好不

是不是需要随时用尾舵来平衡飞机的左移啊,我的飞机可以很平稳的起飞,也能通过左右副翼来平衡机体,但是平衡后就会出现左飘或右飘。稍微打尾舵又会出现抬头或低头。

另外我用DR6000s ...

尾舵我基本不用,除非偏了,副翼要随时调整,一旦有偏移的倾向要立即给舵,当然要适量,然后在差不多纠正后给立即给轻微的反舵稳定机身。升降舵也是如此。慢慢参悟吧,方法只有不断练习练习再练习。

楼主:
尾舵的微调,左右副翼的微调都做小的调整了吗 我的飞机起飞就很稳的 就是自己操作不好罢了!!!飞机没悬停就飞远了 自己又不好控制 就收油 就摔了555555555 郁闷得很

网友:
fishzh1881  在 2005-5-17 11:55 AM 发表:

尾舵的微调,左右副翼的微调都做小的调整了吗 我的飞机起飞就很稳的 就是自己操作不好罢了!!!飞机没悬停就飞远了 自己又不好控制 就收油 就摔了555555555 郁闷得很

起飞是很稳的,不左右乱倾斜,但是起飞后即便飞机是水平的一样会侧飘(很水平的飘,应该是大桨的扭距力造成的吧?)根本没法稳定在一点,稍微修舵就倾斜了,调一点微调又会换个方向侧飘。看来我的再装个陀螺来控制抬头低头,这样就好好放心的调左右侧飘了

网友:
飞悬停的时候你打舵应该是脉冲形式的
而不是打了放了就完成了的
打个比方
当飞机往右飘的时候
你往左打了1/2的舵
当飞机的姿态给修正过来的时候
你不是让摇杆回中
而是要往右再打1/3舵
以抵消飞机因上次打舵的时候飞机的惯性
如此不停的重复打舵
当然具体的舵量就看飞机的漂移姿态了
你要练的也就是这个具体的舵量

直机在起飞的时候就会往左漂移
这是直机的特性
所以你调整中立点是没有用的
中立点只要在没有地面效应的高度
飞机不偏移就可以了

另外带锁头的陀螺仪
尾桨的中立点是在摇杆和微调都在中位时进行调整的
当陀螺仪自动识别了中立点后
是不能动微调的
如果飞机有偏移就要靠收放尾舵机连杆来进行调整的

网友:
hyf_lj  在 2005-5-17 10:12 AM 发表:

建议你不要使用
而且如果是花¥1600你还学不会悬停
我劝你从此不要再碰直升机了
我到现在还没见过一个人在450X上面花了¥1600还没学会悬停的!!!
而且真等你学会了悬停就放那里再也不用了
除非你搞航拍还有 ...

可是锁尾陀螺仪也是电子设备,大家为什么不排斥它?真正要练技术应该象过去老鸟一样连陀螺仪都摘了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5-17 02:55 PM 发表:

可是锁尾陀螺仪也是电子设备,大家为什么不排斥它?真正要练技术应该象过去老鸟一样连陀螺仪都摘了

无非你用过平衡仪??/???

网友:
没用过 太贵!要是卖500一个肯定大家都搞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