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经验都请教!!!!

楼主(2005-05-17):
用什么大点的有刷电调好带380电机.微舵用什么的好便宜点的.5克以上就行

网友:
玩什么?电调有重量要求吗?

网友:
cgmlj  在 2005-5-17 09:30 发表:

用什么大点的有刷电调好带380电机.微舵用什么的好便宜点的.5克以上就行

电调选用华迈的30-50A的就行,不过价格比较贵,可他是国内最好的电调,称的上是国内顶级
微舵选用辉胜的,5克,9克都有,性能稳定可靠,价格经济实惠
我一直在用

楼主:
哪有的卖

网友:
cgmlj  在 2005-5-19 09:35 发表:

哪有的卖

舵机找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