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05-17):
是否改绕电动机转子的线圈能增加电动机的功率啊?加粗线圈是否可行?

网友:
加粗线的话!只要你的电池能有那么大的MAH就可以!不然一般电池是驱动不了的!

楼主:
venusboys  在 2005-5-17 01:11 PM 发表:

加粗线的话!只要你的电池能有那么大的MAH就可以!不然一般电池是驱动不了的!

用充电电池应该没题吧?就不知道绕几圈比较合适,4.8v电机。

网友:
可以!我也曾经试过!不过焊点老是接不好!老把转子的铜片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