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eflex.xtr的问题

楼主(2005-05-17):
我的Reflex.xtr安装完时,在接入摇控器后第一县示面版上,
舵机
不会在中立的位置上,按F8舵机显示面版上的拉条会左右跳来跳去,飞机就在原地打转,
发动机
声时有时无,而且画面还一卡一卡的好欲蒙,我的电脑配置很高的,做动画很流畅,一个小
模拟器
难道还比这要求更高。
各位大侠谁知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使我早上兰天。

网友A:
試試要先設立中置位置
及調整搖控器各通道位置

楼主:
我按网上许多资料去设定了,就是搞不定,现在是中立没法设。头好大呀?

网友B:
有用 Carolbox 的G2-XTR 版吗?
Reflex XTR 非常容易设置。
Reflex 对内存要求不高,512M就足够了,但对显卡要求很高。
我的机器是讯驰2.13G,512M内存,128M独立显存,运行XTR在最高分辨率下是39帧/秒,但用64M的显卡,1G的内存,只有 7帧/秒。
对于低配置的机器,可以降低场景的分辨率,或者直接用简单场景即可。

网友C(2005-12-15):
我找舵鸟买的XRT,可不可以玩ACREFLY啊

网友D:
看看这样可以吗??
你的飞行模式是设的什么spcm还是ppm,好像要改一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