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达混控与遥控器配合问题

楼主(2005-05-17):
新购雷鸟,换飞达混控和futaba四通发射机和接收机,问题来了:
油门和方向舵都不工作,混控红灯长亮,换回原配接收机和发射机正常,高手请指教!!

网友A:
雷鸟的一个舵机接线线序是非标准的,油门也是非标准的。具体的你可以去参考一下我在商城“咨询”栏目里面的文章《雷鸟更换飞高接收机全攻略》。

楼主:
我的雷鸟是3代,换futaba发射机和接收机后、飞达混控后,将舵机接在油门和方向舵通道上工作正常,证明信号和接法都是对的,但就是将混控接在油门和方向舵通道上就不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