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想有一个大功率的充电机呀!

楼主(2005-05-17):
还是我前面发的帖子里面的困惑。
如果能有一次充2组或4组的锂电充电器就好了。

要求每组都可以独立供电,电流电压可调,适合1~4节锂电 500ma~3A可调。而且每组都有平衡充口

这样的充电器才可以作为玩电直的必备工具呀。

网友:
这东西不难做,可惜要的人太少,所以没有人生产。谁会有那么多电池要充电啊!我想也不多。

楼主:
如果玩450应该需要的.

网友:
完450X真的象你这样玩的人不多
你属于超级发烧
不过这样的充电器我倒是知道有一个
可惜不是用来充我们的动力电池
是用来冲数码设备的

楼主:
这样也算超级发烧呀。呵呵!版大!

我在飞行批萨上面看到不少人都是10组电池玩的。

对了你说的东西在哪里能看到呀。

网友:
10组不知道连续飞行无刷是否能够承受

网友:
这样长时间处于高温状态, 无刷电机估计寿命会短不少。
不过“发烧”状态, 估计是难免的!

楼主:
我都是按两组电池一个飞行段的,请看看我的一个完整飞行日的时间安排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2441&page=2

不少模友建议我安排成一组电池一个飞行段,休息20分钟后再飞。

网友:
问题简单的很.你买10个AKE平衡充就得了,一次充10个!反正便宜.

要是想专业些,把它们全拆掉外壳,做在一个新机箱里,引10个接口出来,10个指示灯,够COOL的了

楼主:
korg  在 2005-5-18 09:35 发表:

问题简单的很.你买10个AKE平衡充就得了,一次充10个!反正便宜.

要是想专业些,把它们全拆掉外壳,做在一个新机箱里,引10个接口出来,10个指示灯,够COOL的了

我这么想过,但A.K.E的充电器输出电流太小了。才400ma,充大容量的锂聚花费的时间太长了。如果能有好的充电器单体,我也愿意弄几个装起来用的。

网友:
daka  在 2005-5-18 09:45 AM 发表:

我这么想过,但A.K.E的充电器输出电流太小了。才400ma,充大容量的锂聚花费的时间太长了。如果能有好的充电器单体,我也愿意弄几个装起来用的。

但A.K.E的充电器充电质量很好,(至少觉得比亚托的好些,已对比过充不同规格的聚合物锂电池,觉得充电电流尽小些充出的效果好些。当然所用的时间长些,要在效果与效率中取舍。)不知各位有无同感。

楼主:
lijianing你是如何对比A.K.E S400和亚拓的平衡充的呀,我手头刚好各样有一台,想印证一下。
充电电流在1C以内应该都没有问题吧,我的电池容量都高过1000mah,用1A的充电电流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daka  在 2005-5-18 11:03 AM 发表:

lijianing你是如何对比A.K.E S400和亚拓的平衡充的呀,我手头刚好各样有一台,想印证一下。
充电电流在1C以内应该都没有问题吧,我的电池容量都高过1000mah,用1A的充电电流应该没有问题的。

我只是感觉还没有具体数据。AKE10C195ma/h的电、与亚托12C1800ma/h还有其它品牌的电池,高C低C都试过用亚托充电器与AKE充电器对其充电,感觉用AKE充电时所用的时间长些,但用在同一飞机上可飞的时间也长些。能多飞5分钟左右。(觉得飞机无力就停,千万不要过放电,用一电子表粘在遥控器上计叫时最如好,)还有是一致性较好。但这是感觉,未具体测试。(本来不是特意对比的,也是因为觉得充电时间长,各品牌的充电器价格也差别大,电池接口又不一样,不舍得买贵的充电器,利用现成的充电器,自制几个不同的接头转换,同时充电,物尽其用,两种充电器现工作都很好,能适应不同规格的电池。[只是试过容量2200ma/h以下,电压为11.1伏特,三节的聚合物锂电池,并全是平衡接口的])觉得AKE不错。缺点是充电时间较长。

楼主:
谢谢!lijianing大大的提点。
A.K.E的电池好像不太经用呀。我发现ele 10c 的电池效果好多了。
其实我现在都是用A.K.E和亚拓组合充电的。一般用A.K.E充1个小时左右,在转到亚拓上面,这样流水作业比较快。

网友:
daka  在 2005-5-18 12:03 PM 发表:

谢谢!lijianing大大的提点。
A.K.E的电池好像不太经用呀。我发现ele 10c 的电池效果好多了。
其实我现在都是用A.K.E和亚拓组合充电的。一般用A.K.E充1个小时左右,在转到亚拓上面,这样流水作业比较快。

同感,亚托1800ma/h12C的电池的确比AKE1950ma/h10C的如好。而ELE10C性价比高。

网友:
目前我们上海这里公认
最好的电池是TP2100
就是价格实在是受不了啊
将近¥700一块!!!

网友:
TP 以老外的平均收入水平看都够贵的了!

楼主:
这电池如果不能飞1000个循环以上买它的都是疯子了。

网友:
AKE充电器是可以自己改装的,新版本的我不清楚是不是这样的结构。我的s400坏了以后,我就把它拆了,

里面就是一个开关电源和一个3串锂电的充电模块(和AKE1730S/AKE1720S类似)。

我把充电模块焊出来然后接了一个15V 600mA的开关电源,事实证明一样可以用,我想不超过1A的开关电源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
hyf_lj  在 2005-5-18 05:43 PM 发表:

目前我们上海这里公认
最好的电池是TP2100
就是价格实在是受不了啊
将近¥700一块!!!

亚北托12C的也500多,一点不平,

网友A(2005-07-09):
A.K.E的玩多少次才老化啊?? 玩油直的老手大多鄙视电直都是电池快老化,板起哪张臭脸,看了就。科技发展下去,我相信电动的会比油动的更有优势。

网友B:
兄弟,又再这里点火呀!
油电争论停息有一阵子了。点着了记得熄火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