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的发动机怎么样!

楼主(2005-05-17):
昨天!我买了一个:TS46A的
发动机
,才298元,不知道怎么样?工艺还可以;请问:有谁用过这个牌子的发动机,性能和质量如何?

网友A:
虎鲨的,标称的功率远小于三叶和OS,转速标称值很低,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实际使用的时候的情况~~~ 关心ing~~

网友B:
我用了两台TS56的,感觉都还不错,但我们这的另外两个模友的两台TS56却都用的不顺

网友A:
具体如何不顺?

网友C:
46级的300块,那还蛮便宜的哦,比三叶的便宜好多……

网友A:
也不是好多,实际上61三叶我拿到的价格不过400

网友B:
logicalmetal
在 2005-5-17 19:37 发表:
具体如何不顺?
其中一台带环的初时化油器有问题老调不好,后来用了我的化油器好了却在飞行中断了环拉了缸。另一台黑壳红头的在第一次时就爆了连杆大头,换了连杆后配用TS的像真下排却出力不足。
我自己在用的是一台黑壳红头的、一台有环的,都是56及。两台机器调好后都很好启动,都可以反扭桨罩启动。一台装在AT-6上,一台装利诚“格拉姆”60及F3A上。

网友A:
明白了,还是不用这个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