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白痴问题)

楼主(2005-05-17):
这个固定浆的东西是什么,那里有的买?

网友A:
好象真的有点白痴哦

网友B:
没见过这东西

网友C:
可能是3mm轴套丝,然后装整流螺母,白的那个,把螺旋桨卡紧就行了。

网友D:
自行车上有这个螺母,不过是铁的。
你到装饰建材店找找看。

网友E:
这白色的玩意儿我见过,套在教室椅子背面的螺母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