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gerxue进来看改4VF五通道

楼主(2005-05-17):
关于电位器的阻值自己拆开一个用万能表量一下,在买一个和它一样的就行了.电位器的两端一个接+5V一个接地,中间的接编码信号.看图.

网友A:
非常感谢
控制点和接地点右边很多帖子说要接一个0。01MF的电容(什么作用),但图都不清楚,不知道是哪两个触电之间接
[ Last edited by dangerxue on 2005-5-18 at 08:43 ]

楼主:
就是接电位器中点的哪个脚,你没看到吗?这个已经焊上了

网友B:
请问老菜,可以不用电容么?是不是要加比例的必须加电容?我没有加电容在g2里面只能当开关,所以就干脆改成了开关的

楼主:
不是的,不加电容也可以的,电容起到编码整形作用,没有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