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70电机能否用5寸的桨

楼主(2005-05-18):
原来飞翼的4寸桨都断了,手头有5寸的,能用吗?
谢谢!

网友:
5寸桨对于普通的370电机来说太大了

网友:
普通有刷370最好还是4025

网友:
要是硬上5寸,可能很快就挂了。

网友:
rwater  在 2005-5-18 09:09 AM 发表:

原来飞翼的4寸桨都断了,手头有5寸的,能用吗?
谢谢!

做个CD电机,别说4C,7-8C都是小意思!
适合定子内孔9mm带进口轴承的底座我已经有了需要的话,请短信联系.

[ Last edited by 网络害虫 on 2005-5-18 at 11:38 ]

楼主:
网络害虫  在 2005-5-18 11:35 AM 发表:

做个CD电机,别说4C,7-8C都是小意思!
适合定子内孔9mm带进口轴承的底座我已经有了需要的话,请短信联系.

好,收短信!

楼主:
刚刚串了个万用表,全动力4寸桨8A,5寸桨9A
380电机,5寸桨4A,6寸桨6.7A
看来用380比较合适,比370重一些,但用在飞翼上就无所谓了

[ Last edited by rwater on 2005-5-19 at 13:33 ]

网友:
rwater  在 2005-5-18 16:14 发表:

刚刚串了个万用表,全动力4寸桨8A,5寸桨9A

电压多少?

网友:
把桨修短一点,一边去掉1.3cm就是4寸了嘛

楼主:
iijjj  在 2005-5-19 08:33 AM 发表:

电压多少?

狂模的2000MH锂聚

楼主: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5-19 08:36 AM 发表:

把桨修短一点,一边去掉1.3cm就是4寸了嘛

要说也是,去掉两个尖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