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daka上传他的飞行录像。。。

楼主(2005-05-18):
daka的录像分2个,一个是飞油的,一个是飞450的,分别如下:

飞油的:

http://www.adexcvsc.com/common/daka_30.rar  (约82M)

飞450X的:

http://www.adexcvsc.com/common/daka_450x.rar  (约111M)

大家欣赏一下吧。。。

网友:
这么快就上传了,谢谢tomye!
下载速度真快,我这里开10个线程有200k了。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5-18 at 10:58 ]

网友:
哇,空间够大又够快的,我正在下载,速度有800K

网友:
我最喜欢看我们飞友的录象

网友:
按你现在的飞行状况
你可以进行侧面悬停的练习了
加油!!!

网友:
版大。他现在四面悬停问题不大。现在都开始练航线了。星期天飞航线我没有拍下了。

网友:
版大说的也有道理,大风天如果能侧位悬停没有问题,估计练航线会更稳定些。
我主要不太清楚机机油门控制在风大的时候如何调整,一上一下的有点不细腻。风来了机机减油也上升,让人怕怕的。生怕它离我而去了。呵呵!!

楼主:
daka  在 2005-5-18 03:42 PM 发表:

版大说的也有道理,大风天如果能侧位悬停没有问题,估计练航线会更稳定些。
我主要不太清楚机机油门控制在风大的时候如何调整,一上一下的有点不细腻。风来了机机减油也上升,让人怕怕的。生怕它离我而去了。呵呵 ...

是啊,我也有同感,风大的时候,机机即使不加油门,也会飞起来哦。。。。

网友:
加油练啊!早日航线!

网友:
tomye  在 2005-5-18 04:22 PM 发表:

是啊,我也有同感,风大的时候,机机即使不加油门,也会飞起来哦。。。。

所以油门最低点要负螺距啊,刚开始的时候我没设负螺距怕打尾管,有一次飞的时候一阵风一下给吹起来了,油门到底都没用,机机没有要落地的意思,紧张的我直哆嗦,后来风小了才慢慢飘下来,最后还是摔断一根脚架:(  自从那次我才明白自旋翼机为什么大桨没动力也能产生升力了。

网友:
北京青年说的对,我设的油门地点螺距为-2度。
不知道定速电调是否会在大风天气油门控制更细腻些。
青年上海展你会带你的ccpm改装机机来吗?真想亲眼看你飞呀。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5-18 04:28 PM 发表:

所以油门最低点要负螺距啊,刚开始的时候我没设负螺距怕打尾管,有一次飞的时候一阵风一下给吹起来了,油门到底都没用,机机没有要落地的意思,紧张的我直哆嗦,后来风小了才慢慢飘下来,最后还是摔断一根脚架:( ...

但我是设的负螺距啊,不过是-1度。。。

网友:
在大风中飞悬停就要靠自己多练习了
悬停的桨距设置时
最底点设置到-2或-3
这样就可以使飞机降下来了

网友:
模拟器能帮我把“条件反射”和几个舵面的组合控制感觉建立起来,但油门控制真的要用真机练才可以的。不知道我这个理解是否正确。
我还是不要急急上航线是不是比较合适呢?风小的时候会憋不住的,周日玩航线其实就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冲动哦!但玩的感觉真的很不错,好爽的,感觉是在玩飞机了。不然老是悬停象玩一个大电风扇。

网友:
哈哈,我也在下载,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
感觉是在玩飞机了。不然老是悬停象玩一个大电风扇。

经典!!

网友:
我感觉我们拍的录像有点象拍喜剧片。蛮搞笑的。特别是玩油直的时候。

网友:
终于看完了,先顶一个!!
飞是飞得挺好的了,但是拍倒是拍得不怎么样,镜头老是在晃,感觉有点象看王家卫的电影,呵呵!!

网友:
主要原因是用DC拍的,没有变焦,聚焦也慢,难为hyx6688大大用身体当变焦镜头了。
更主要原因是我飞的很烂,如果能定住不动,hyx6688大大就可以慢慢发挥了。

网友:
汤哥都在谈论你的450,没人说我神龙啊,好郁闷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