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大大进~~

楼主(2005-05-18):
想买亚拓T-REX450LX 不知国内什么时候有卖?
在买前先想了解一下 已有 JR 9X2 凤凰35A电调  在这之前已飞过E—SKY的少电直
问题
     1 用凤凰35A电调好还是 亚拓35A定速电调好 电机用原倍 LF400 KV2800 的好还是其他牌子的好 如用其他牌子的电机那用多大的电机  KV是多少的 什么牌子的好?
     2 亚拓LF400的电机軸徑有多少 MM?
     3 空机是有馬達主齒:15T/13T/11T倍的吗?
     4 陀螺儀想用GY240或GY401 这2个陀螺儀用在亚拓上有没有什么分别 性价比各方面?
     5 陀机用那些好 性价比要好点的?
     6 9X2 在那里控制倒飞的  电调 陀机 陀螺仪 分别接入接收机的第几通道  HDE 和 CDE CCPM的都说下吧?
    由于没有用过 JR9X2 的控   身边也没有飞友一起交流
               本人比较莱有请大虾一一解说
                         在此先谢谢!!

网友:
关于你的问题:
1 用凤凰35A电调好还是 亚拓35A定速电调好 电机用原倍 LF400 KV2800 的好还是其他牌子的好 如用其他牌子的电机那用多大的电机  KV是多少的 什么牌子的好?
凤凰35A的可以使用,至于电机建议你使用飞机套装里原配的电机,性价比比较高。

2 亚拓LF400的电机軸徑有多少 MM?
400的电机轴径是3.17MM

3 空机是有馬達主齒:15T/13T/11T倍的吗?
飞机套件里面有15T/13T/10T/9T 4个齿轮供你选择

4 陀螺儀想用GY240或GY401 这2个陀螺儀用在亚拓上有没有什么分别 性价比各方面?
GY240和GY401最大的区别是感度可以通过发射机进行调整
此外GY401比GY240多出了可以进行行程调整
如果说性价比的话建议你使用亚拓的RCE-500
他的功能和GY401相当但是价格只有GY 401的2/3

5 陀机用那些好 性价比要好点的?
舵机建议使用FUTABA 3107、3108和亚拓的9X及6G舵机

6 9X2 在那里控制倒飞的  电调 陀机 陀螺仪 分别接入接收机的第几通道  HDE 和 CDE CCPM的都说下吧?
倒飞其实并不是什么开关进行控制的
而是你在飞行模式中进行油门和桨距等其他一系列的设定
具体的插法请自己看说明书上的说明
HDE和CCPM的优缺点请看以前讨论过的帖子

网友:
qazqaz  在 2005-5-18 02:12 PM 发表:

想买亚拓T-REX450LX 不知国内什么时候有卖?
在买前先想了解一下 已有 JR 9X2 凤凰35A电调  在这之前已飞过E—SKY的少电直
问题
     1 用凤凰35A电调好还是 亚拓35A定速电调好 电机用原倍 LF400 KV2800 的好还 ...

1 用凤凰35A电调好还是 亚拓35A定速电调好 电机用原倍 LF400 KV2800 的好还是其他牌子的好 如用其他牌子的电机那用多大的电机  KV是多少的 什么牌子的好?
答:建议用原配的电调和电机比较好,设计比较周到,惟独说明书太简单。

2 亚拓LF400的电机軸徑有多少 MM?
答:3.17mm

3 空机是有馬達主齒:倍的吗?
答:空机配有15T/13T/11T/9T.

4 陀螺儀想用GY240或GY401 这2个陀螺儀用在亚拓上有没有什么分别 性价比各方面?
答:感觉240就可以了,401太贵了,当然性能超强.

5 陀机用那些好 性价比要好点的?
亚拓原装的9X和6g都不错,GWS的次之.性能最好的是FUTABA的3107/3108,价格就超贵了.

6 9X2 在那里控制倒飞的  电调 陀机 陀螺仪 分别接入接收机的第几通道  HDE 和 CDE CCPM的都说下吧?
答:没有用过9X2,所以请用过的回答.说明书有写接法,一般:通道1:副翼舵机;通道2:升降舵机;通道3:油门(电调ESC) 通道4:尾方向舵(接陀螺仪) 通道5:接陀螺感度线;通道6:接PITCH螺距舵机.HDC对舵机要求比较低,CCPM对舵机要求非常高.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5-18 at 15:12 ]

楼主:
多谢大大一一解说!!!
嗯 ~~~~不知国内什么时候有买?真的有点心急~~~~

楼主:
我还有一个华曼 B28-25-8  KV2700 重150G
          ELE  1000      KV4200 重60G  的电机不知有没有合用的

网友:
华曼 B28-25-8  KV2700 重150G 这个太重了,原厂的才68g。
ELE  1000      KV4200 重60G  这个KV值过高,搭配齿轮有问题,功率也不够啊。电流最大15A。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5-18 at 1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