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电动遥控玩具车如何改电动小飞机??

楼主(2005-05-18):
偶家里有个原来孩子玩的电动遥控玩具车,现在孩子大了不想玩了,我就想把它改装成电动小飞机,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请高手出出主意啦,谢谢。
现有条件:
1。玩具车一辆;(拆开后有两个小
电机
)
2。玩油动机的六通JR
遥控器
一个;
还需要什么配件?改装大致需要多少RMB?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充分利用先有的材料

网友B:
电动遥控车的驱动电流一般不够飞机用的,建议改成COMSFET比较好.另外还是仔细看是什么遥控改才比较合适.....但要配JR发射就...

网友C:
天啊,用JR遥控配遥控车的接受吗、?

网友D:
把你的遥控器给我,我送给你翼龙,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