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关于电调TP-M3R

楼主(2005-05-18):
请教各位,电调TP-M3R最大可用多少T的
电机
?那位有相关参数?谢谢!

网友A:
是带倒档的吧,保险起见,最好上到17T就好了。。。别忘了从新搭配齿轮比噢~!!

网友B:
我顶,我也有,是不是这个,带个540级的差不多

网友C:
啊,我的入门电调.真的好用啊,我远来用来带540马达,,,,,一般来说15T左右的马达比较合适

网友D:
没见过这个呀?介绍下先

网友E:
能翻开壳给我看看吗,我里面的线断了几条了啊~~~~~~

网友B:
对不起了,我的盒子螺丝坏了,已经用胶水密封

网友E:
晕~~~~~我的电调没有了,扔了~~~~

网友A:
我的M3电调烧了电路板。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