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8个小时的奋斗,G2终于搞定(音频)

楼主(2005-05-18):
经过近8个小时的奋斗,G2终于搞定(音频),可照帖子上做的并口一点反映也没有,郁闷!哪位大师指教一下,单元电路是这样的:集电极电阻为7k ,基极电阻为15k ,管子用的是9014.
另:用音频时动作幅度太大,摇杆打到顶点时不是100%,而是-50%,(回转),怎么解决?

[ Last edited by 情歌王子 on 2005-5-18 at 20:05 ]

网友:
应该用9013

网友:
9013和9014一样,关键是集电极电流要1-2毫安

网友:
9012NPN9014PNP二个是极性相反

网友:
情歌王子  在 2005-5-18 08:01 PM 发表:

经过近8个小时的奋斗,G2终于搞定(音频),可照帖子上做的并口一点反映也没有,郁闷!哪位大师指教一下,单元电路是这样的:集电极电阻为7k ,基极电阻为15k ,管子用的是9014.
另:用音频时动作幅度太大,摇杆打到顶点时不 ...

行程过大,超过100%后就变成负的了。可以修改发射机的行程。

网友:
我用遥感飞,一点都不真实。